综合时为何总提示Input XXX is unused呢?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ave is
port(
        frame:in std_logic;                --高电平时,存储
        wrsig:in std_logic;                --上升沿时,到来一个字节的数据
        datain: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entity save;

architecture behav of save is

        constant N:integer:=51;
        subtype byts is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type  memory is array(0 to N-1) of byts;

        signal        data_mem:memory;

        begin
        process (frame,wrsig)
           variable cnt:integer range 0 to 50;
          begin
                if frame='0' then
                        cnt:=0;
                elsif rising_edge(wrsig) then
                        if cnt<51 then
                         data_mem(cnt)<=data_in;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

为什么综合时总是提示说Input is unused,三个输入都是unused

网友:
帮顶,FPGA玩了几天,没时间玩了。

网友:
没有定义输出,所以这三个输入也就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