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430-rf2500降低功耗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方法让ez430-rf2500的流耗降到uA等级?我运行ez430-rf2500的温测demo,测出发射端流耗最小为6.46mA。这个流耗是在板子进入LPM3睡眠状态后测的。CC2500 也进入睡眠了。
请大家指导指导!多谢了!

网友A:
不会有那么大,要不然就不是低功耗了。LED点亮着的?

网友B:
无用的端口配置一下,片内及片外外设都关闭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那么大,要不然就不是低功耗了。LED点亮着的?

LED关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用的端口配置一下,片内及片外外设都关闭掉。。。。

已经手动又关闭了一遍外设了啊,OA,timerA,B在不用时关闭。是不是我以TI提供的demo为模板建立的工程的原因啊?
大侠能不能具体说说还有哪些外设可以关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