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意外失控穿云与坠落

楼主:
给大家分享一个四轴意外失控穿破云层的视频,一般这种情况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穿云篇

坠落篇

网友:
能飞那么高今早在优酷上看到两轴还能平稳运行的

网友:
是和空气的流动有关吧 还没看过这个视频

网友:
真没想到能飞这么高,不过这个低空的云层怎么感觉像是雾霾呢

网友:
竟然可以飞这么高!不得了

网友:
飞这么高,牛啊;

网友:
坠落的时候最帅,在哪拍的?我想知道我的自行车是不是它砸坏的。

网友A:
用的什么样的通讯方式,可以保持那么长的距离和数据量。难道是3G?摄像头也很叼。可能是遇到气流了

网友:
云上的风景好壮观啊!
楼主,机器摔的严重不。

网友:
飞这么高是找摔吗?

网友B:
应该与气流的稳定性和温度有关吧··· ···方向的转动是你控制的吗?如果不是,那这个问题也需要解决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与气流的稳定性和温度有关吧··· ···方向的转动是你控制的吗?如果不是,那这个问题也需要解决哦

这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视频,应该是在校学生做的

网友:
这是什么地方啊,远处还有一些山脉。云层之上的风景感觉好壮观啊,好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样的通讯方式,可以保持那么长的距离和数据量。难道是3G?摄像头也很叼。可能是遇到气流了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是存储到本地的呢还是实时传输的。实时传输的话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