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瑞萨R7F0C802做的充电电流提示和充满自动断电电路

楼主:
使用瑞萨R7F0C802做的充电电流提示和充满自动断电电路
一、        技术背景
我在平时生活中经常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在使用别人的充电器和数据线时,虽然能看到手机正在充电,但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能够充满,不知道现在的充电电流是否达到标称的最大值,或者在买一个新充电器和USB线的时候不确定他们的质量是否合格。还有一个担心是有点多余的,就是在手机充满电以后怕他时不时的再充那么一会儿电,时间长了对电池不好,另外了怕他万一什么时候一抽风把我的设备干爆了是小事,把家点着了就惨了。因为有一次我的剃须刀插在墙壁插座上充电,等我下班回家时他已经把自己霍害的惨不忍睹,满屋子都弥漫着电子器件烧焦的味道,让我很是担心,所以后来在设备充电的时候我都尽可能让其远离被褥、书本这类较易燃烧的物品。虽然通过专业知道我知道由于过充电导致上述问题的几率是极低的,但还是做了这个东西。

二、
功能描述
要实现的功能很简单:

、检测充电电流并显示;
、检测到电池充满后切断电源;
三、        技术实现
1、在充电地线上串联一个0.05欧姆的电阻,使用AD8542这款放大器将电流检测电阻分出来的微小电压放大,然后通过R7FC802的ADC采集电压数据,计算得到当前充电的电流,通过两片74HC595控制两个4段数码管,一个显示ADC读取到的数值,一个显示转换后的电流值(单位为mA)。
2、电路设计好后我采集了三次数据,见下表,通过些这数据的关系得到通过AD数值计算电流数据的公式,因为我只有小学文化,对于数据计算实在无能为力,这时多亏论坛一里哥们帮忙,帮我把写出计算公式,这里再次表示感谢,虽然这个公式还存在点小问题。AD=-53/650*电流+128;电流=(128-AD)*650/53

电流表数据(mA)

模块AD数值
3、单片机上电时将P0.0输出低电平控制串联在充电电路5V电源线上的P沟道MOSFET导通。然后通过检测充电电流是否超过  100mA来判断用户是否插入被充电设备。
、当检测到电流超过100mA后等待一段时间,使充电稳定下来,然后再通过检测充电电流是否低于100mA为判断用户是否拨下设备,或设备充电已经完成(通常一个手机或PAD在充满后电流会低于100mA,并时不时再达到标准充电电流),当发现充电已经完成时断开MOSFET,停止充电,此时用户需拨下单片机的电源,使单片机复位(为了省事我并没有利用开发板上的按键来实现再次启用充电功能,哪位有兴趣可以自己试下,非常简单)。
四、        附图说明
1、流程图

2、原理图
3、焊接后的效果图

4、充电时的万用表电流数据和此模块检测到的电流数据

五、        演示视频

六、        工程代码
renesas.r7f0c802x Easy Start.code @ADC 充电电流检测 完成 @2014-9-4

来自 2楼

顶,要是能有过流欠压保护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顶,要是能有过流欠压保护更好

对哈,低于100mA自动断开,就相当于欠流保护了,过流保护还是可以有的,加起来也是比较容易的,不过现在的电路最大可以检测2A左右,就不限制了。本来是想做一个过压保护来着,后来发现这款单片机没有内部参考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哈,低于100mA自动断开,就相当于欠流保护了,过流保护还是可以有的,加起来也是比较容易的,不过现在 ...

外部接一个电路,分压ADC采集可以不

网友:
这是我的专业录影设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部接一个电路,分压ADC采集可以不

过流保护肯定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好东西 我也可以自己坐一个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流保护肯定是可以实现的。

大神,加油

网友:
让喜欢这个功能的人去做吧,哈哈哈

网友C:
这个运放芯片有点贵呢,为什么选择这款?
直接采样,再经过校准不行吗?

没有基准电压,怎样保证采样的准确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运放芯片有点贵呢,为什么选择这款?
直接采样,再经过校准不行吗?

1、这颗芯片是前段时间在隔壁家申请的,因为有,顺手就用上了。用在这上边是没太大必要。
2、如果不加运放,在充电电流为1A时检流电阻两端的电压为U=I*R =1A*0.05R=5mV,而ADC的精度是10位,每LSB对应的电压是5V/2^10 = 5/1024 = 4.88mV
1A的电流变化还不到一个LSB,所以如果不加放大器肯定是不行的。
3、没有基准电压,一搬情况下我是假设5V输入电压是稳定的,如果不要求太高精度没有基准电压是没太大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这颗芯片是前段时间在隔壁家申请的,因为有,顺手就用上了。用在这上边是没太大必要。
2、如果不加 ...

恩  说的有道理

网友D:
50mΩ的电阻,在哪里买,多少钱?精度多大?温漂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mΩ的电阻,在哪里买,多少钱?精度多大?温漂多少?

在陶宝上随便买的,便宜。型号:0.005R 0.005欧 2512贴片电阻 1% 10个3.5元

网友E:
代码加密了啊,能说下密码不

网友:
太坑了,我居然把放在云盘留档的文件发到这里来了。

程序重新放到这里了。

renesas.r7f0c802x Easy Start.code @ADC 充电电流检测 完成 @2014-9-4 @v1.5.rar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代码加密了啊,能说下密码不

太对不起,发错程序了。
贴子找不到”编辑“按钮,代码发到你楼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