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 怎样按照角度拷贝room

楼主:
AD PCB设计一个LED平面灯环(有外半径,内半径),通过板级设计,使用6个角度为60度的room来设计,怎样拷贝room可以使得room里面的元件不是平行复制,而是也是以72度复制到其他room里面,求大神解答

网友:
最后一句话改为“以60度复制到其他room里面”

网友:
来跟着卤煮学习下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不太理解楼主的话,楼主的意思是room的分布是类似圆形那种然后间距60°的意思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在选择了复制之后,点击edit里面的smart paste(特殊粘贴)选择右下角的阵列粘贴(paste array)如图:

选择圆形阵列,然后设置下旋转的角度,已经room的个数
对了之前huaiqiao有发帖介绍过这种方法: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4796-1-1.html 具体操作方法看这里,如果我上面口述的你不理解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看楼下看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