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法下程序到f5529可以进来

楼主:
iar for 430 只有5.5以下有破解,而5.5支持f5529却没法下载程序,终于让我找到原因了,原来是msp430.ll太旧了

网友:
这是链接

网友:
把这个插件放在430那个位置?多谢

网友:
大神,安了之后可以下载,所有IO口除P2.1之外都可以拉高。只是安装好之后出现这个图
意思是F5529硬件没配好,应该怎么解决?还有你是怎么改的dll,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