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如何过滤直流电压的谐振?????

楼主:
要怎么用dsp过滤直流电压的谐振问题????
一种方法是多次采样求平均值,但是这个对谐振较大,效果不是很好.
是不是还有别的更好的方法?????
@soso @maychang @chenzhufly @dontium @常见泽1 @ltbytyn @ltbytyn @chunyang @tiankai001 @jishuaihu @lonerzf @huo_hu

网友:
" 过滤直流电压的谐振 " ,这个说法不知道什么意思。

或者楼主的意思是直流电压上混有交流电压?如果这样,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滤波了,什么电感、电容的,都是较好的器件。

想更麻烦一些,就采用FFT,取出直流分量。

如果楼有其它所指,也请详细说明。

网友:
我也不知道“ 过滤直流电压的谐振”什么意思。

网友:
给组数据详细说说

网友:
给组数据,用EXCEL画出,数据的曲线;
或者将你读到的数据画成曲线;
再分析怎样处理好;

网友:
数字滤波器来解决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