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fxyc87+第二课 GPIO操作【惊喜】

楼主:
我之前发表了两个贴子,全部是关于编译环境的
一个是IAR使用环境,一个是CCS的,见贴:

【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fxyc87+CCS编译环境初识+第一课 点亮LED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6897-1-1.html

【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fxyc87+编译环境初识+第一课 点亮LED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6878-1-1.html

这次的教程绝非简单的GPIO哦,有惊喜
那就是触摸功能,话说MSP430FR5969的触摸功能搞级简单及强大

先说关于GPIO的几个寄存器吧(如果你还没有手册可以点上边两个教程,内有全部手册及开发板原理图)
PxIN:输入寄存器,直接查看输入引脚的高低电平,
PxOUT:输出寄存器,
PxDIR方向寄存器,1时为输出,0时为输入
PxREN:上下拉启用寄存器  ****重要

前边三个我就不用多讲了吧,随便会点单片机知识的都知道啥意思,
PXREN,见手册图:

当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时(上电默认状态)
PXREN置1,开启上/下拉,
开启后当PXOUT置1时即上拉,否则下拉
若上下拉后引脚电平固定为高电平或低电平
默认没开启PXREN,则引脚就是触摸模式了,

以下是我的例子,当按下S1后切换模式,触摸或按键模式
LED1指示,

S2为触摸键,当为触摸时,手摸着即可点亮LED2,
当为按键模式时按下才能触发LED2亮
//GPIO基本操作
//S1切换模式      触摸模式、按键模式
//LED1指示模式    亮=触摸模式、灭=按键模式
//S2触摸或按键
//LED2指示S2
#include "msp430fr5969.h"
//by fxyc87@gmail.com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1DIR |= 0x01;                  //P1.0设置为输出

  PM5CTL0 &= ~LOCKLPM5;           //启用GPIO配置

  P4REN=BIT5;   //p4.5启用上/下拉
  P4OUT=BIT5;   //p4.5上拉
  P4DIR|=BIT6;  //p4.5输出 按键模式指示 按钮S1
  char key_mode=1;              //0触摸模式 1按键模式

  while(1)
  {
    if((P4IN&BIT5)==0){              //p4.5按下
      key_mode=!key_mode;
      __delay_cycles(800000);   //延时消抖
    }

    if(key_mode){
      P1REN&=~BIT1;
      P4OUT|=BIT6;      //按键模式 LED1指示 亮
    }
    else{
      P4OUT&=~BIT6;
      P1REN=BIT1;
      P1OUT=BIT1;       //触摸模式  LED1来
    }

    if(P1IN&BIT1)
      P1OUT |= BIT0;
    else
      P1OUT&=~BIT0;

  }
}

开发板手册,

我录点视频,看我的开发板上演示的效果:
视频稍后补充

补上演示视频
没错,触摸就是这么简单,不启用上拉或下拉即可

入门学习还是使用寄存器方式吧,这样才能真正的学习好这款芯片
不要一上来就用它的库
另外大家关于这个开发板的发贴可否发到一个分坛,我看MS430分坛有,MSP430 LaunchPad部落 也有
还是统一发到 MSP430 LaunchPad部落  ?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教程
大家可以论坛搜索 【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fxyc87
来搜索我发表过的贴子

你的回复是我最大的动力

网友A:
楼主文章不错。但是关于库和寄存器两种入门方式各有其利弊,网上有不同的解读。
另外请问下楼主,关于活动帖,发帖是都要【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 标题 这个格式还是不限的?

网友:
补上演示视频
没错,触摸就是这么简单,不启用上拉或下拉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文章不错。但是关于库和寄存器两种入门方式各有其利弊,网上有不同的解读。
另外请问下楼主,关于活 ...

管理员maylove说在本版本发贴就行,但最后统一起来这个标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理员maylove说在本版本发贴就行,但最后统一起来这个标题 ,

好的,那我以后也用这个标题发帖了。看你发了不少帖子,花了不少时间了吧。哈哈,看来我也得抓紧了。

网友C:
楼主进度好快啊,内容写得也很详细,文笔也挺流畅的,赞赞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进度好快啊,内容写得也很详细,文笔也挺流畅的,赞赞赞

呵,谢谢,
晚上下班了就看资料,练习

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上演示视频
没错,触摸就是这么简单,不启用上拉或下拉即可

给力啊,我前几天有G2553做了个按键控制的程序,当时就是手一贴上去就触发了,后来启用了上拉电阻才正常,还想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这么灵敏,今天算是明白了不接上/下拉电阻
启用的是触摸模式啊,谢谢楼主

网友:
确实有惊喜。
“触摸”,可否看作是输入端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有惊喜。
“触摸”,可否看作是输入端悬空。。。

是这样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