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驱动LCD1602

楼主:
用msp430f149驱动LCD1602,LCD1602只显示两行白色的小方格,是什么原因啊?谢谢大家

网友:
1602的资源少,为什么不用12864啊,我是用的12864,不过我感觉只要它有显示,那么时序就应该没错,你看看发送数据的地方或者看看寄存器的配置命令吧,我也只是猜想,不能确定,毕竟1602和12864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网友:
1.硬件
2.时序

网友:
楼上正确,硬件连接正确的情况下,主要就是根据datasheet时序的设置了

网友:
硬件+时序总结了所有的问题
硬件包括硬件好坏,连线正确与否,供电是否正常,还有一个很容易忽略的:对比度设置是否正常。
时序简单一些,检查时序是否完整,是否正确表达了你的需求,延时是否符合要求,初始化的时序是否存在遗漏……

网友A: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是对比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是对比度的问题
怎么回事??楼主详细说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