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电机应该怎么调速

楼主:
是好像市面上的按摩产品一样可以调档位

网友:
先搞清楚电机的类型,小型按摩器里的都是直流电机,同调压法或调流法都可以调速,有MCU的话,还可以用PWM法。交流电机、步进电机的调速方法会截然不同,所以先要搞清楚电机类型。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振动是用来处理什么事情,变速是否需要连贯,我们有做过类似的产品,可以多交流。

网友:
上海铱钲电子科技期待为您服务,谢谢分享!

网友:
上海铱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