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STM32,初学受挫,SOS!~

楼主:
热心的盆友,你好!~ 首先谢谢你的关注,同时更加希望你能抽出你宝贵的时间,解决我的困惑,在此表示万分感谢!

初次接触STM32,以前学过430,51。听闻STM32的许多底层函数都已经写好了,就是库?只需要调用就可以了,我也在网上查找了很久,但是由于太笨了,居然没有看懂。。。汗颜
所以想求助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我的疑问是:1.新建的工程中应该包含哪些文件?
                   2.包含底层函数的库是否需要自己网上下载?

网友:
我用的是STM32F407ZGT6

网友:
可以试试从mbed开始。

https://mbed.org/

网友A:
首先应该多熟悉一下官网,基本所有所需要的资源都在官网上。
一般是下载官方提供的标准外设库,STM32F4 DSP and standard peripherals library这样的字眼,但是最近官网一直在推荐STM32CubeF4,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库更加抽象,看了一会就蒙了。新手的话还是用STM32F4 DSP and standard peripherals library吧。
下载之后打开里面的例程模板,就知道需要添加哪些资源了,我有时候新建工程,就是复制他的模板,然后删掉没用的文件,添加自己的文件。

网友B:
存下心来,好好看看,认识久了就知道了。

网友C:
库程序包含一系列初始化函数和比较常用的函数,库工程文件里有每个函数实现的源代码,make成lib的形式包含到你的工程里就可以用了不用每次都编译,一个芯片的库文件可能不止一个,比如usb设备库就是一个额外的.
为增加库程序的支持能力库编译工程里有很多宏定义以适应不同的芯片类型,这个只能自己看了.

网友D:
开发板 带的工程就包含很多库。找个简单的工程,看看包含的文件。自己建立工程,把各个文件添加。最后编译完成,就知道需要哪些文件了。
  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分析库函数的执行过程,寄存器的详情,看手册。
看函数的说明,可以知道它的功能。通过不同的参数。观察效果,增加理解。

网友E:
静下心来好好了解一下库的结构,建立工程的方法,不太难的。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F:
1.新建的工程中应该包含哪些?
初学者可以参考别人的模板,也可以使用官方的模板,自己初学写有难度
2.包含底层函数的库是否需要自己网上下载?
下载官方的库函数(固件包)

网友:
找个例程在例程序上改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应该多熟悉一下官网,基本所有所需要的资源都在官网上。
一般是下载官方提供的标准外设库,STM32F4 DS ...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存下心来,好好看看,认识久了就知道了。

嗯,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库程序包含一系列初始化函数和比较常用的函数,库工程文件里有每个函数实现的源代码,make成lib的形式包含到 ...

好的,谢谢您。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发板 带的工程就包含很多库。找个简单的工程,看看包含的文件。自己建立工程,把各个文件添加。最后编译 ...

好的,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静下心来好好了解一下库的结构,建立工程的方法,不太难的。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

好的,请多多指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1.新建的工程中应该包含哪些?
初学者可以参考别人的模板,也可以使用官方的模板,自己初学写有难度
2. ...

原来如此,多谢多谢!~

网友:
有的环境在你新建工程的时候会自己把库包含进来的。
就算没有,也可以下载官方库。里面不仅包含纯粹的库文件代码,还包含了工程的模板,参考一下应该很快可以上手。

网友:
我也正在学32,看的刘凯老师的视频,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首先一个自己建工程个人习惯是包含以下几个文件:1、CORE 用于放置core_cm3以及启动文件 2、FWlib 里面放的是官方库函数的inc和src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一个存放的是库函数,一个存放的是库函数的头文件 3、USER 里面放置主函数main.c,stm32f10x.c stm32f10x_conf  stm32f10x_it.c等其他你自己用户添加的文件。
库函数来自官网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野火、原子等等的开发板的历程,他们有比较详细的建立工程的教程

网友:
有奖直播 | TI 助力机器人电机控制系统设计
直播时间:2月27日(周四)上午10:00
活动奖励:家具壶、保温杯、充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