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中断user_isr怎么设置和调用啊?

楼主:
我在AD采样后经过算法处理得到一个过零信号时方波 这个信号假设是一个变量A
我想设置一个A双边沿都触发的软件中断 具体应该怎么设啊?

网友:
因为不是硬件中断 直接就是CPU级的 也就没有相关寄存器 不知道怎么触发这个中断啊

网友A:
中断是不能调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是不能调用的

我有一个标志变量F 怎么才能实现不通过硬件 而能根据F的高低电平触发双边沿中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