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GPRS模块的吗?经常掉线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做了一个单片机控制GPRS模块的装置,发现GPRS容易掉线,短则几分钟,长则几个小时就断线了,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A:
定时发“心跳包”。掉线是网络本身设定的,不过先要确认是否真的是掉线,EMC品质太差导致的不稳定可不是掉线,要注意区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时发“心跳包”。掉线是网络本身设定的,不过先要确认是否真的是掉线,EMC品质太差导致的不稳定可不是掉 ...

我是5秒传输一次数据,这个不用心跳包应该也可以了吧?就是传输了一会儿就停止传输,打那张电话卡说“关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5秒传输一次数据,这个不用心跳包应该也可以了吧?就是传输了一会儿就停止传输,打那张电话卡说“关 ...

这种情况就是EMC设计问题了,先检查电源容量和纹波系数是否满足要求,在查PCB设计,重点是SIM卡回路、电源回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就是EMC设计问题了,先检查电源容量和纹波系数是否满足要求,在查PCB设计,重点是SIM卡回路、电 ...

网上说做GPRS,99%的问题出在电源上面,我也一直怀疑我的电源有问题,只是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所以不确定。
我的稳压模块是这样的,电源是选择AD-DC电源,输出12V/1A。
自己分析一下:
1.GPRS发送信息的瞬间需要2A,那么我的稳压模块输入的1A可不可以?需不需要提高电流?
2.老师说这个瞬间的2A是电容提高的,那么是不是我的稳压模块输出端的那个电解电容值太小了?如果是的话需要多大?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说做GPRS,99%的问题出在电源上面,我也一直怀疑我的电源有问题,只是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所 ...

加大电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但本质要求必须是电源的输出能力要满足。你老师的想法做做实验什么的没太大的问题,要是用来做产品,那是找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