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验证我板子上的495通信口好坏呢?

楼主:
我只有一个485口,也没有示波器,怎么检查我的这个485是好的呢?

网友:
找个485接口的设备,和它通讯试一下呗。网上买个带485的传感器,看看能不能读数。

网友:
如果没有与它相配的另一个收发设备,也没有示波器或其它测试设备,就只能用万用表大概判断一下了,
因为RS-485是差分的总线. 它在满载时大约 +3V 电压差, 当空载时大约+5V电压差 (无偏置电阻或者设备). TX+ 线是大约 +3V , TX- 是 +1V作为高逻辑. 信号反向就是低逻辑, TX+ 在 +1V 并且 TX- 在 +3V。

发送FF和0及其它数据来判断表的指示的变化。

网友:
最好的检查方法就是通讯验证。可以跟PC或者你手里的其它带串口的资源,加个转换器或者自己用485接口芯片搭一个简单电路即可。

网友:
如果有万用表,可以用万用表,2楼说的很详细
另外就是验证一下可不可以和pc的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