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扩流

楼主:
怎样补偿三极管扩流是三极管上的0.7V导通压降,求指点,能提供个实际上能够用的电路就更好了!

网友:
可以将电压抬高0.7V。

网友A:
扩流电路不是这个样子的吧

网友:
可以参考LM317手册中的扩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流电路不是这个样子的吧

那应该应该用什么电路,求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