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进入接收中断

楼主:
一段相同的程序,我用开发板连接GPRS,单步调试可以任何时候进入接收中断。
但是在我自己制作的MSP和GPRS的板子上跑,发现只能第一次接收中断的时候进入,后面的接收中断是进入不了。
照这样说我进去过一次,硬件应该没问题,我也检测了msp和GPRS之间的T-T.R-R连接,确认是通的。
现在很矛盾,软件没问题,硬件也没问题,那么是什么影响这个结果?
有没有其他硬件原因影响?

网友A:
不要单步调试,正常运行看,必然存在设计上的问题,软件的可能性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单步调试,正常运行看,必然存在设计上的问题,软件的可能性大。

硬件就TXD和RXD这两条路来说已经检查了好多遍了,确实是通的,软件的话自己编的肯定有不足之处,但是为什么相同的程序在两块板子上跑出来的是不一样的结果呢?一块是可以进入接收中断的,另一块偶尔可以进入接收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就TXD和RXD这两条路来说已经检查了好多遍了,确实是通的,软件的话自己编的肯定有不足之处,但是为什 ...

是不是硬件问题,用串口监视软件看看便知,而软件只能自己好好检查。

网友:
第二次通信时接口处也有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