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cubeR7F0C80212 精确延时

楼主:
最早申请瑞萨这块电路板的时候,是按照制作温度控制器来申请的,利用DS18B20来实现温度的读取,因为DS18B20单线通讯,对资源要求比较低,但是对时序要求比较严格,因此要想实现与DS18B20的通讯,就必须搞清楚精确延时问题。
如何使用延时呢?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使用while(--i)或者for语句。但是怎么确定到底延时多少呢??如果用汇编语言,我们可以根据汇编语句执行周期进行计算。
但是现在我们都用C语言了,要想确认

网友:
点错了,下面继续。

网友:
接上面,如何实现精确的延时呢?可以通过cube+的软件对while语句设置timer,来计算语句定时时间。注意:设置timer只能在仿真器里选择,在EZ-CUBE里似乎设置不了。
在cube+运行程序前,我们可以对对应延时的语句分别设置start timer和stop timer。之后启动程序,再点停止后就可以看出来程序大概运行的时间。我用excel收集统计了while(--i)这个语句延时的时间。并总结了公式。具体见附件。
另外为了确保该时间延时的正确性,我又同时写了定时程序,定时1秒翻转P0.3的led灯,延时程序延时1s钟(实际约是100*10.00085ms),程序运行2个灯基本上同步闪烁。

excel统计表

定时器 延时程序 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