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的ADC问题

楼主:
使用A2口作为ADC信号输入,参考电压3.6~0,就是VCC到GND,但是发现悬空的时候显示数据为3.59,不是0.请问怎么把它搞到零。。。我把它串了个12K电阻接到GND,发现输入为1.23V,这是怎么回事,为何不是0?该怎么做~

网友A:
MSP430G2553的模拟输入管脚有专门的使能控制,你有没有使能这个功能?

网友:
解决了。。。我用P1.4作为ADC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P430G2553的模拟输入管脚有专门的使能控制,你有没有使能这个功能?

啊???不知道啊。。。你是说ADC10AE0?  从来没用过这个寄存器。。网上人说这个不管用,你这么一说貌似是管用的。。。可能是用到P1.0 1.1 这些引脚的时候有用。。。其他的像P1.4  P1.5就不用设置了~  谢谢啦!!!!

网友:
我猜是因为P1.2也是 UART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