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入门学习

楼主:
前端时间晒了自己入手的,大概了解了一下之后,发现8位单片机并不适合我玩,因为我习惯了32位单片机的高大上(8位机基本没用过,起步就是16位的MSP430),所以后来又入手了

说说我选择PIC32的理由(这个纯属个业余爱好,就是玩,不用于任何产品),因为平时较多的时候使用Mac BookMicrochipMPLAB X开发环境是跨平台的,可以运行在windowslinux以及OS X上,能在OS X上很方便玩起来的单片机绝对不多(虽然有GCC这种跨平台神器,但是大家都知道,新手根本玩不转这东西);另外MPLAB X开发环境以及XC系列编译器是免费的,虽然免费的XC编译器好像很渣的样子(不能选择优化)。

PIC32主要包括两大系列,PIC32MXPIC32MZ,本文主要针对PIC32MX795F512LPIC32MX7xx采用MIPS32® M4K内核,工作电压2.3V-3.6V,最高主频80MHz

这几天在看一本书《32位单片机C语言编程基于PIC32》,英文名《Programming 32-bit Microcontrollers in C Exploring the PIC32》(下载链接: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ownload/lcofjp/62303),在此分享一些心得。
PIC32也拥有像STM32类似的外设库(PIC32MX Peripheral Library),在使用的时候包含plib.h即可。先来说说IO口,PIC32提供两种调试接口,JTAGICSP/ICD接口,要使用PORTA的部分引脚作为IO口,必须禁止JTAG接口:DDPCONbits.JTAGEN = 0; PORTB的大部分引脚与ADC输入引脚复用,复位时被配置为模拟功能,若要作为IO口使用,则需配置ADC模块: AD1PCFG = 0xFFFF; 如果某个外围模块的输入输出引脚与IO端口复用,那么一旦启用该外围设备,它就将完全控制该IO端口,与方向控制寄存器(TRISx)的内容无关,然而在8位架构中,即使该模块需要使用这些引脚,用户也得自己制定每个引脚的正确方向。

PIC32的中断分为两种工作模式:单向量工作模式和多向量工作模式。单向量工作模式只有一个中断函数,所有中断都在同一个函数中得到响应(8位单片机基本都是这种模式),可想而知,如果有多个中断要响应,则要判断多个标志位才能确定是产生了哪个中断,因此这种中断响应的延迟很大。多向量工作模式的话,和ARM cortex-M3的原理差不多,可以每个外设模块使用一个中断向量,最多可达64个中断向量。中断优先级分为两种,组优先级和子优先级,组优先级有0-78个,上电时,所有中断源的优先级都被默认地设定为ipl0,并屏蔽所有的中断。在相同的组优先级内,还有两个数据位用于定义4个子优先级。如果有2个组优先级相同的事件发生,那么子优先级高者将先被响应。每款PIC32单片机都定义了各种中断源的默认相对优先级。当其他条件都无效时(组优先级和子优先级都相同),将根据自然顺序决定响应同时发生的多个事件中的哪一个。
中断函数的写法(其中一种,比较简单的写法):
void __ISR(VECTOR, IPL) HandlerName(void);
其中VECTOR指定要响应的某个中断向量,IPL指定中断的优先级。
例如:
void __ISR(_TIMER_1_VECTOR, IPL0SOFT) Timer1ISR(void)
{
}
最后来个流水灯的示例吧,调了半个晚上才弄出来,问题在于要给FPB进行分频时,就不要执行SYSTEMConfigPerformance函数了,它会把FPB调到系统能接受的最大值,导致频率不对。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plib.h>

// DEVCFG3
// USERID = No Setting
#pragma config FSRSSEL = PRIORITY_7     // SRS Select (SRS Priority 7)
#pragma config FMIIEN = ON              // Ethernet RMII/MII Enable (MII Enabled)
#pragma config FETHIO = ON              // Ethernet I/O Pin Select (Default Ethernet I/O)
#pragma config FCANIO = ON              // CAN I/O Pin Select (Default CAN I/O)
#pragma config FUSBIDIO = ON            // USB USID Selection (Controlled by the USB Module)
#pragma config FVBUSONIO = ON           // USB VBUS ON Selection (Controlled by USB Module)

// DEVCFG2
#pragma config FPLLIDIV = DIV_2         // PLL Input Divider (4x Divider)
#pragma config FPLLMUL = MUL_18         // PLL Multiplier (18x Multiplier)
#pragma config UPLLIDIV = DIV_1         // USB PLL Input Divider (1x Divider)
#pragma config UPLLEN = OFF             // USB PLL Enable (Disabled and Bypassed)
#pragma config FPLLODIV = DIV_1         // System PLL Output Clock Divider (PLL Divide by 1)

// DEVCFG1
#pragma config FNOSC = PRIPLL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Primary Osc (XT,HS,EC))
#pragma config FSOSCEN = ON             // Secondary Oscillator Enable (Enabled)
#pragma config IESO = ON                // Internal/External Switch Over (Enabled)
#pragma config POSCMOD = XT             // Primary Oscillator Configuration (XT osc mode)
#pragma config OSCIOFNC = OFF           // CLKO Output Signal Active on the OSCO Pin (Disabled)
#pragma config FPBDIV = DIV_8           // Peripheral Clock Divisor (Pb_Clk is Sys_Clk/8)
#pragma config FCKSM = CSDCMD           // Clock Switching and Monitor Selection (Clock Switch Disable, FSCM Disabled)
#pragma config WDTPS = PS1048576        // Watchdog Timer Postscaler (1:1048576)
#pragma config FWDTEN = OFF             // Watchdog Timer Enable (WDT Disabled (SWDTEN Bit Controls))

// DEVCFG0
#pragma config DEBUG = OFF              // Background Debugger Enable (Debugger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ICESEL = ICS_PGx2        // ICE/ICD Comm Channel Select (ICE EMUC2/EMUD2 pins shared with PGC2/PGD2)
#pragma config PWP = OFF                // Program Flash Write Protect (Disable)
#pragma config BWP = OFF                // Boot Flash Write Protect bit (Protection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P = OFF                 // Code Protect (Protection Disabled)

/*
* KEY1,2,3 === RD6, RD7, RD13
* LED1,2,3 === RD0, RD1, RD2
*/
volatile uint32_t value = 0;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int32_t old_value = 0;
    //SYSTEMConfigPerformance(72000000L);
    DDPCONbits.JTAGEN = 0;
    TRISDCLR = 7;
    PR1 = 35155;
    T1CON = 0x8030;

    INTConfigureSystem(INT_SYSTEM_CONFIG_MULT_VECTOR);// INTEnableSystemMultiVectoredInt();
    mT1SetIntPriority(1);
    mT1IntEnable(1);
    INTEnableInterrupts();

    while(1)
    {
        if (old_value != value)
        {
            LATD = value;
            old_value = value;
        }
    }
    return (EXIT_SUCCESS);
}

void __ISR(_TIMER_1_VECTOR, IPL1SOFT) Timer1ISR(void)
{
    switch(value)
    {
        case 1:
            value = 2;
            break;
        case 2:
            value = 4;
            break;
        case 4:
            value = 1;
            break;
        default:
            value = 1;
            break;
    }
    mT1ClearIntFlag();
}

网友:
没有接触过

网友:
我开个贴 ,开发板的。楼主的PIC32M有用处了,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呀!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PIC32编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PIC32编译器?

我用的xc32免费版

网友:
我用HT-PICC32,,不过是DB的.

网友:
没看懂这中断的值

网友:
纯干货,PIC32开发找速嵌QuickEmb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