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小信号经过运放后送入430ad口的时候为什么会增加一个直流偏移?

楼主:
如题

网友:
430的AD是测不了交流的。

网友:
这是刻意而为,将交流信号叠加在一个直流电平上,这样交流信号才能进行AD转换,正如楼上所言,430的AD无法对负压信号进行AD转换,必须在量程范围内。至于叠加上去的直流电平,用软件很容易的即可去除。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啊  没什么问题 用软件处理一下吧

网友:
“为什么会”还是“为什么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