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路分析

楼主:
此电路三极管是否作为开关电路使用?具体分析如何?请会的大侠解析下,拜谢。如要增亮LD5,调节哪个电阻,调大还是调小,谢谢~

另LD5阳极接+5V,我想知道LD5不亮时三极管及R26左端电平情况,同样的LD5亮及增亮这三种情况下的电路分析?谢谢。

(附调小15R电阻在LD5亮时可以增亮)

网友:
“开关电路”可能发生歧义。
发光管中的电流,是连续的,并不是靠开关控制其平均值的大小来改变光通量。
但输入端(R26左端)电压确实可以控制发光管“亮”还是“灭”。该端电压为零,发光管必定“灭”。该端电压逐渐上升,一定范围内发光管中电流随该端电压上升而增加(此时Q4关断)。该端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再升高,则发光管中电流基本保持不变,这是由于Q4的分流所致。

网友:
从图看来是两个三极管搭的恒流电路,调节15R可改变电流……

网友:
有个15R电阻改小看看;

网友:
其实Q4可以去掉吧,对电路没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