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中使用profile看指令周期的问题

楼主:
使用tms320c6713的芯片,在ccs3.3环境下使用profile 来观察代码所在的range所消耗的时间情况,这段代码将1000个16bit的有符号整形转换为float型,函数内容如下所示
void dataFormatTrs(Int16 *input, float *output, int size)
{
  int i;

  for(i=0;i   {

  output[i]=(float)input[i];
  }
  return;

}

  对range进行及时得到的结果为
cycles:incl.Total:164070
只是一个转换float的函数就要消耗这么多指令周期吗

网友A:
函数命令我是不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函数命令我是不懂的

还是谢谢,希望有懂的人能帮帮我

网友B:
看下反汇编怎么操作的不就知道原因了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反汇编怎么操作的不就知道原因了咩?

谢谢,我看了一下,该代码为一个1000次的for循环,循环的主体部分大概有20行的汇编代码,是不是就对应20个机器周期,每个机器周期对应12个时钟周期,也就是20*12=240个时钟周期,所以该段代码总时钟周期大概在240k个时钟周期,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