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定时器有误差!

楼主:
我用的是Z-Stack Home 1.2.0,自己加的中断服务程序,中断服务程序如下!
HAL_ISR_FUNCTION( halTimer1Isr, T1_VECTOR )
{
  static uint16 dimmingDelay=0;
  HAL_ENTER_ISR();
  IRCON = 0x00;                  //清中断标志, 也可由硬件自动完成
        dimmingDelay++;
        if(dimmingDelay==100)
        {
           P0_6=0;
        }

        if(dimmingDelay==110)
        {
           P0_6=1;
           dimmingDelay=0;
        }
     }
  HAL_EXIT_ISR();
}
上面是定时器1的中断程序,定时器1初始化为8分频,模模式,TICC0=0X00FF,也就是64us中断一次,正常的话P0_6应该是640US的低电平,用示波器测量低电平有正负30US的误差!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该如何解决!

网友:
会不会中断程序太长的影响;

网友:
64us会不会太短了呀?楼主如果把中断间隔拉长,看还有没有这个问题。对于定时器,1*100 和10*10出来的结果精度可能不一样。

网友:
误差好大,spec是多少的?板极晶振有量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