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时怎么实现单火线供电的?? 是怎么控制双向可控硅的??  在双向可控硅导通时是怎么取电?在双向可控硅关断时时怎么取电?

单火线供电与控制

单火线供电与控制

网友:
求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maychang  @gaoyang9992006 @dontium @chenzhufly @chunyang

网友A:
此图中,所有三线联接处均标注“点”,例如5V6下端与V-联接处。
但双向晶闸管B4控制极与0.3R电阻上端则没有“点”,B4控制极与0.3R电阻是否联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图中,所有三线联接处均标注“点”,例如5V6下端与V-联接处。
但双向晶闸管B4控制极与0.3R电阻上端则没 ...

是连接的。

网友:
整流桥,从交流两端“看进去”,其特性决定于直流端所接元件的特性(另加两支二极管压降)。

如果双向晶闸管未导通,那么220V交流电压通过0.3欧电阻加在整流桥两个交流端,直流输出电压当然是单向的全波整流后的波形(馒头波),其峰值大约为310V。那个“开关电源”电路未知,通过的电流也未知,估计电流很小,可以忽略。而普通晶闸管SCR在没有触发时不会导通,二极管Diode反向,没有电流流过5.6V稳压管和560欧电阻。所以整流桥从交流端看进去电流很小(由图中标注“开关电源”那部分电路决定),亦即阻抗相当大。0.3欧电阻上压降也很小,不足以触发双向晶闸管。
一旦普通晶闸管SCR得到触发信号,该管将导通。直流侧压降为普通晶闸管导通压降加上5.6V。从整流桥交流端看进去,阻抗较低。交流侧无论电流是哪个方向,电流在0.3欧电阻上的压降将触发双向晶闸管使其导通。双向晶闸管导通后两端压降很小,220V交流电压瞬时值几乎完全加在负载上,普通晶闸管SCR两端电压也很小,自动关断。当然双向晶闸管导通后,标注“开关电源”那部分电路将失去电源供应,猜测控制电路要靠100uF电容来供电。
以上所述是半个周期内的工作。下一个交流的半周期,一切重新开始。

网友:
怀疑电路中元件标注数值是否正确。
0.3欧电阻,即使通过1A电流,压降不过0.3V。通常这么高的电压不足以触发双向晶闸管。

网友:
楼主的  @ 没有变色,所以没有看到。

楼主的这个电路,是一可控硅控制负载通断的电路。正象MAYCHANG所说,BRIDGE2以后的电路(右侧),对其影响极大。

可控硅B4的控制极上接0.3欧的电阻,说明当  I > = 0.7/0.3 = 2.33A时,它才会导通。

而此电流:1、灯LAMP的用电,要大于这个电流,
              2、图中标注的 “ 开关电源 ” 用电也要大于这个电流。
从电路上看,开关电源的用电取自图标BRIDGE2的2、4端,而从这两端往下看,“开关电源”暂不管它。这一路还要以过一个标注为DIODE的二极管,和一个560R的电阻。
   而DIODE与电流方向相反,所以,不可能导通。电流只能以过100UF的电容,----  这只能使用它的谐波了。

   所以,能控制B4导通与否的,就只剩下SCR这个东东了。

   当SCR导通时,B4导通。

网友:
感觉这个电路设计得有问题。。

1、B4 不导通时,栅极对地的0.3欧电阻耗电很小,但一旦B4导通,这个电阻的功耗平均值在1.2W 左右。这倒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2、5V6的稳压管,这里有个严重问题。。。

首先说,这种单线取电,无非考虑的是开关器件导通与不导通两种情况下控制电路的供电问题。
顶楼的电路是在可控硅不导通时,由开关电源供电;而在可控硅导通时开关电源就没有足够的输入电压了。。顶楼的电路中采取的办法是用了个5.6V的稳压管,目的是把电压抬起来,并且在可控硅导通时由这里为控制电路供电。问题是,0.3欧的电阻和这个稳压管在一个回路里,没有别的支路(560欧的电阻可以忽略),稳压管的反向电流很大·····所以需要个很大功率的稳压管。。。。

如果不改电路结构的话,解决的办法只有在稳压管这里考虑:
1、多个大电流的二极管串联,不过不可取啊。。。
2、使用MOSFET构成一个模拟的稳压管,可以得到足够功率的稳压管。
不过,无论如何这部分都要消耗掉很大功率,发热量不会小。

最好是把结构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