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自制 多功能电话,要求 模块化,通用化,维修友好型,自检,

楼主:
msp430 自制 多功能电话,要求 模块化,通用化,维修友好型,自检,多用途,,,考虑充分使用 电话, pc 常见的配件。

谁感兴趣啊?一起玩玩?

目前 看书
图书馆 搜索 电话 ,维修,图集

简单说 专用芯片 的 按键电话机,来电显示电话机,录音电话机

如果使用 常见的 低价 开发板 外接 各种 外围电路,并且充分利用 电话和PC的 元器件。

设计上 利用 接口 的插拔  模块化各个功能板卡 来增减功能。

电源电路 单独,,,预留 振铃电路 面积,

振铃电路 可以包含在电源 (低售价),,,也可以 不包含(通过 光电模块 来语音报告来电号码。 )

拨号芯片 单独 ,可以只要 双音频方式。

来电显示板 可以集成在 拨号芯片,,,也可以,最好通过少量线路,以串行方式 发到 显示面板。
#视频 暂时不考虑,是否视频。

手柄  可以 另外 用  mcu ad,da 来做, 注意 自检 和 多种不同 话筒 和 听筒,,,,,考虑 耳机的方式,

无线 可以使用 usb 2.4g 的 商业化产品,

录音 可以 使用 sd  或者 tf 存储,,,也可以考虑 USB接口的读卡器 来连接。

局域  一个家里面 多个话机免费通话。
网络化的 ip 电话, 我没有想好方式。

yy 的 频道里面的对话,  我没有想好方式。为低端pc游戏时候,避免卡帧 而列出

mcu 考虑 msp430的 , 无线要考虑低功耗,就是 活动有机会免费获得他 啦。我活动就得了他

网友:
等楼主做好了,拿出来分享啊;

网友:
成功了的话 希望楼主会来分享啊

网友:
根据 电子制作 和 无线电 杂志的内容 参考

电源方面,,,,,充电,,,,,,,通用 pic12f  ,含 ad 10位 ,,,,无线电 200801 p61 ;;;
电源方面,,,,,充电,电子镇流器,分立器件,,,,,,,, ,,,电子制作 200908 p24 ;;;

电源方面,,,,,笔记本适配器,,,专用ic uc3843A,,, ,,,,,,无线电 200808 p96 ;;;
电源方面,,,,,笔记本适配器,,,专用ic NCP1651,,, ,,,,,,无线电 200808 p98 ;;;

电源方面 ,,,5V->3.3V,,,,xx 1117,,,,,,,,,,,,,,无线电 200808 p72 ;;;
电源方面 ,,,12V->5V,,,, xx 7805,78L05,,,,,,,,,,,无线电 200808 p78 ;;;
电源方面 ,,,5V->3V,,,,,LM317,,,,,,,,,,,,,,,无线电 200808 p78 ;;;

电源方面 ,,,12v,,整流后,,str2012,,,,,,,,,,,,,电子制作 200909 p40;;;
电源方面 ,,,5V ,,整流后,,str2005,,,,,,,,,,,,,电子制作 200909 p40;;;
电源方面 ,,,-12V ,整流后,,str2012,,,,,,,,,,,,,电子制作 200909 p40;;

显示 lcd 方面,,,,,,,,,,,,通用 at89c51,,,lcm12864,,,,无线电 200801 p66 ;;;
显示 lcd 方面,,,点阵,动画,,,,通用 at89s52,,,lcd1602,,,,,无线电 200802 p86 ;;;
显示 lcd 方面,,,数码管,,,,,,通用 atmega8L,,,三极管 8050,,无线电 200802 p76 ;;;

//电源
电平转换方面 ,,,串口 转 mcu,,,,三极管 9015 , 三极管 9014  ,,,,无线电 200802 p46 ;;;
电平转换方面 ,,,cmos 2.65V 奇怪,,MAX232,,,,,,,,,,,,,,无线电 200808 p72 ;;;

da转换方面,,,,,电流电压转换,,,dac0832,,,,,,,,,,,,,电子制作 200909 p40;;

功率放大方面,,,,tip122 tip127,,,,,,,,,,,,,,,,,,,电子制作 200909 p40;;;

放大整形方面,,,,cd4011 ,,,,,,,,,,,,,,,,,,,,,,电子制作 200912 p12;;;

来电显示方面,,,fsk识别 ht9032c ,,,,,,,,,,,,,,,,,,,无线电 200808 p89 ;;;
来电显示方面,,,usb-uart桥接 usb虚拟成COM,,,,,,,,,,,,,,无线电 200808 p89 ;;;

语音录放方面,,,ISD4002 ,,,,,8段 , 每段10秒,,,,,,,,,,无线电 200808 p78 ;;;

无线方面,,,,,315mHz,,,,,通用 at89c2051B,,,,,,,,,,无线电 200808 p86 ;;;

无线方面,,,,,GSM,,,,,通用 at89c2051B,,,,,,,,,,无线电 200808 p86 ;;;

网友:
时间长了 ,上页 无法 更新了

网友:
一看了 图书馆的 电话机维修方面的资料  发现 到了 无绳电话 就有向 单片机 方向 发展的趋势

同时 图书馆的 手机 维修 方面的书,发现 更加明显。

反思后,发现 电话机   在向 一个 小型的计算机 (嵌入式)方向发展 ,
这样 可以 借助 网络电话 sky 什么的软件,或者 通过 路由器 上网络接口,入网  。

但感觉 树莓派  b+  仍然在  200+ ,

如何 能够 在 灵活性 增加  的同时 进一步 降低 成本 ,,

一些 m0 的最小 开发板 在 30 元,msp 430 也有 无线 方面的集成了,

如果 mcu   ,加上外围 用 单片的 编码器 ,

进一步 查找 编码器 方面 的 网络资料 ,又感觉  通讯方面的知识 不足,如果直接借用 网络各方面的资料,也许是个好办法。

发现 linux 下 解码器 的驱动,

暂时 想了解 linux 下 除了 树莓派 等 mmu的 mcu , 如果使用uclinux 方面的东东。

四 求助

谁知道  嵌入式的linux 最小开发板 的情况?推荐下?百元以内最好。
(我淘宝 了。初步看了看。以前也了解过,
五 开发板
Arduino Uno 20-40 没有试过
树莓派 仍然要 222 ,,,

arm11 (树莓派 很出名)
arm9 什么的 ,印象里面  ,是不是 太老了?

s3c4310  价格贵,,有1个低价,没有什么感觉。

stm32 好像 比较新? 大致3个档次 也有 40,,70,,99元左右的,看看外表  ,呵呵
stm32 40元的 没有发现 直接有网络接口,,,也许 usb 接口 可以 无线。stm32 40元的,似乎,,,推出自主开发的支持Bluetooth® LE或Wi-Fi® 接口、GPS和录音的Shield专用功能扩展板。

#如果是  最小板,通过   usb 无线网卡的上网,在看

ps TI MSP430 LaunchPad   30-50元 (ti 活动 ,我免费得过,替他 说下)

ps stc 最小板  20元左右
ps stm8s 最小板 10元

网友:
我刚才写的东西 不见了,要审核 什么的 ,奇怪
我点过 保存的,点恢复数据 ,没有预期反应。

网友:
因为 不见了,过了2天上,所以 分两块写

开发板 和 最小板 ,在 tb上,,搜索 ,简单梳理下

除了 上面的,还有

Arduino UNO R3 开发板 送线 行家版本 DCCduino 16.98

Arduino uno r3兼容控制器 OPENJUMPER Zduino UNO R3送线优惠 98.00
//为什么  比其他贵多了?
自称   Leonardo 直接使用了ATmega32u4的USB通信功能,取消了USB转UART芯片.

STM32开发板STM32F030F4P6 最小系统板核心板学习板ARM单片机 9.90 ,,,1个芯片。晶振没有

ST NUCLEO-F103RB NUCLEOF103RB STM32F103RB开发板 支持 Arduino     Cortex-M3开发板   98.00
//好像官方的板子

STM32F4DISCOVERY STM32F4-DISCOVERY STM32F407 Cortex-M4开发板 130.00

周立功单片机 这也不错

TinyM0系列开发板学习板ARM Cortex-M0 LPC1114热卖
28y+15运费 (NXP公司的mcu)

EasyARM-iMX283开发板液晶屏wince Linux新品热卖
218y+15运费  (Freescale 公司的mcu,为工业开发方向准备)

网友:
考虑 系统总线 问题,系统电源问题。

电话   和 电脑 。太复杂 不行,太简单也不行。
总线1    usb 接口 在 考虑中。

总线2   pci ,转换芯片 20-50元 ,太贵了,,但家里面有 旧的 pci 的网卡,和声卡。可以利用。

总线3  局部总线, Intel 8051类型的非复用的16位数据总线。

总线4  局部总线, 8位总线         io控制器,,存储器,,,     如果 双接口的内存芯片,或者 3.3 到 5.0的 总线缓冲,价格要 低得多、

总线4 网络上  一种8路串口转换PCI总线的设计方案

也在看  stm32 和 pci 的 设计
包含 pci控制器的mcu

网友:
各种 控制板 价格在 20*6 》》100元,,

一个 网络 到家,
然后家庭中电话线 传输 控制信号,数据量少,
还是 用 不要求 视频 (数据量大),

准备 用 ttl 和 cmos 转换电平,, 74系列 的,

网友:
多个单功能芯片,,如果太占面积,可以见下。

单芯片多种功能集成的,,,要求 控制端有管脚外露,

管脚复用,,,方便多种用途。

网友:
为了 多种情况下使用,元器件 要多多 预留空间,,,#反对 为省钱而尽量缩小 电路板 的商业考虑,,,

mcu 专用芯片,局部化,,,如 电压转换

mcu  通用的,要留有余地,不要 100% 性能,,mcu  8位,作为局部控制。
mcu  8位,片上外设多,, ,,比如 避免片外内存,,,
mcu  8位,使用功能单一化,,比如 控制马达。

mcu 网络的,充分考虑 商业化的产品;降低成本。
mcu 网络的,无线,,,,降低成本。如 9元9的 蓝牙,,,

mcu 网络的,连接家外的,最好是 路由器 扩展功能,,,路由器价格低。
mcu 网络的,连接家外的,计划16位的,,或者32位的 带网络的 ;;;板子 树莓派, ci20  等 价格低的;;

mcu 网络的,避免网卡,除非视频等大数据,,,,太贵。

mcu 网络的,连接家内的,考虑 三极管;;;
mcu 网络的,连接家内的,充分考虑 cmos 和 ttl 的 74 系列 缓冲。

mcu 贴片的,周围要 空出 dip 的空间 ,
mcu 贴片的,周围要空出  散热器使用的定位器件,
mcu 贴片的,周围要空出  为不焊接而是按在线路板上固定贴片的 ;;

mcu dip的 ;工程样品 ;;;商业样品

电阻  边上 也要预留 1个空的电阻位置

电容  边上 也要预留 1个空的电阻位置,
电容 在电源 附近 ,要 预留3个 电容位置 。
电容 没有添加,但可能使用的,如 在电源 模块 的整流的,要 预留 位置 。

网友:
校验,防止干扰,加密 也要考虑。
在 基本功能 完成 后,进一步,考虑。

网友:
ADSL语音分线器 信号分离器 一分二分频器 分流器 电话分线盒

来 分离 信号。。

家里面 ,1台 机顶盒 分时复用 多个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