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lash问题

楼主:
地址写入430后断电,再上电会有一小部分地址变掉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与写在哪里有关?写的是什么寄存器有关?

网友:
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建议检查两个方面:
1、确认地址是否真的写进去了
2、查看是否有其他地方的程序更改了这些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