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阻容降压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接入隔离变压器220v后电压缓慢上升,梯度大概在0.01v,没有瞬间到达12v,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RC电阻太大了?

网友:
3M电阻改小点;
整流的输出最好再串个电阻;

网友:
这是一电容限流式供电电路,供给电路的电流,主要由C1决定。

楼主可以算一下,220V 50HZ下C1的电流有多大。

建议楼主改C1为1UF试一下。

再者,684pF的标注是错误的,要么标为684,要么标为0.68uF(680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