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7F0C80212】小伙伴们,快来听一首耳熟能详的歌~

楼主:
先来看看效果,就放一首洗脑的小苹果吧,土豆网的视频
后面对着话筒吹起\气,LED就会非常亮手机只能做到这个效果了,见谅

工作原理:用话筒检测声音,经过运放处理后送给ADC采样,得到一个和声音大小对应的采样值。(没有示波器,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波形,凭着感觉试试吧)程序对采样值进行处理,直接赋值给PWM寄存器。这里没有PWM模块,就用例程给的定时器产生PWM的方法实现了。
这样不同音量就对应了不同占空比,此时在输出引脚的LED就会随着声音变化。
接着,驱动更大功率的LED,这里使用的是3W灯珠,使用到了光隔三极管等元件。以前做好的模块,所以就直接拿来用了。

代码我就很无脑的拼凑了一下,一个是ADC例程,另一个是PWM例程。把ADC例程中包含的头文件拷到PWM文件夹里,添加到工程中,ADC里面的函数统统都合并到PWM代码中,然后无脑的在ADC中断中给占空比赋值就好了。PWM的例程(数据手册中6.8.2)中有个图画的很清楚,贴出:
看看文字说明就了解了。
回头读下程序,还是比较友善的,寄存器的控制都使用了宏定义,熟悉的话看代码就能明白要设置什么内容。

主寄存器  50000个时钟周期 TDR00H  TDR00L 两个寄存器的值凑成16位是50000,从寄存器 10000个时钟周期 TDR01H  TDR01L两个寄存器的值凑成16位数据时10000,显然占空比就是20%。采样中断里修改 TDR01H  TDR01L就能修改占空比的大小。修改 TDR00H  TDR00L就能修改PWM频率。很是方便

程序里设置了1023个时钟为一周期,主要想的是10位ADC采样最大1023.没在程序里看到设置芯片工作频率的地方,也没测,到底是多少没有认真推敲,就这么简单粗暴地霸王硬上弓!
程序编译通过后,先用软件仿真下,主要是看输出占空比能不能随着ADC采样电压变化。这个仿真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OK之后就在线运行了,开发板上ADC有个电位器做为其输入,T0输出接了LED灯,正好使用。调试OK后接上大功率灯珠,就要有一个手动调光灯啦~
接着,把J9割掉,从7脚输入需要的信号,在线调试,改改代码OK

瑞萨在线调试很方便,调试的时候直接烧写程序,停止运行后可以看到变量、寄存器的值。

最后感谢瑞萨电子提供的开发板,感谢论坛提供的交流平台,感谢网友提供的新版原理图资源!

初学者可以参考之前发的启蒙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5023-1-1.html直接下载开发板新版原理图可以到: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5390-1-1.html

附件是项目原理图、开发板原理图、源程序。有兴趣的支持一下!

网友A:
搞成光立方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成光立方效果更好

光立方效果不错!这个10脚就显得的芯片显得捉襟见肘了,有机会了用其他芯片做一个

网友B:
看看先,R7F0C80212的DEMO板哪里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先,R7F0C80212的DEMO板哪里能买到?

这个是活动发的,帮你搜了下,淘宝有ez cube仿真器和芯片

网友:
let me see see

网友:
看不到视频,下载自己弄一个看看.

网友:
看看呢,虽然有点困了!!

网友:
有点意思,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