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引脚人工接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能在程序中检测出来吗?

楼主:
比如我P5.0接GND或者接3.3V,那么我程序中能不能用这个if((P5OUT&0x01)==0x01)来判断?
如果不可以的话,怎么在程序中判断啊?

网友A:
可以,但要设置这个引脚为输入。

if((P5OUT&0x01)==0x01)

可以写为:if((P5OUT&0x01))

网友:
当然可以,这是单片机最基本的功能之一。

不过,要注意消除抖动。如果是人工接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由于手抖,电平也会出现震荡,需要稳定后再检测(例如按键的消抖)。

网友:
对于430单片机,应该采用以下语句:
P5DIR&=~BIT0;

if(P5IN&BIT0)
{
do_something_here();
}

网友:
可以这么判断,引脚设置为输入。引脚最好再串联一个电阻,这样更安全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要设置这个引脚为输入。

if((P5OUT&0x01)==0x01)

我没设置为输入,怪不得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