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国标相关知识

楼主:
最近在搞433MHz或470MHz通信,请教关于有关方面国标问题应该去哪找(如具体频段和功率的规定)

是在下边这个网站找吗?

http://www.srrc.org.cn/WW_zcfg.aspx

有没有简单的查找方法(别说百度),比如按照那文件的编号什么的(不懂,感觉那编号应该有点含义)

我刚接触这方面,对国标一点都不懂,请大牛指点

网友A:
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网站,无线电频谱没有国标,只有国家管理条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网站,无线电频谱没有国标,只有国家管理条例

哦,国标和管理条例可以认为是一个东西吧?

网友B:
应该不可以的,国标更加严格。我现在手上做的UHF RFID 900M就是用的国标标准,433M没有听说过什么国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可以的,国标更加严格。我现在手上做的UHF RFID 900M就是用的国标标准,433M没有听说过什么国标

哦 您那国标在哪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 您那国标在哪找的?

好像是国防科大那边给的,UHF RFID 900M的协议是军方委托他们制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