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电路

楼主:
我在设计一个电路,有一个部分跟手机差不多。就是:要求给仪器充电时,断开开关,仪器不工作,但液晶会显示正在充电。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只让液晶和stm32工作,而其余的都不工作。总的来说就像手机关机以后充电一样。电源应该怎么分配?开关应该接在哪个位置?

网友A:
仪器不工作,谁来控制液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仪器不工作,谁来控制液晶?

不是啦,就像手机一样,关机后给手机充电,手机屏幕上会显示充电标志

网友A:
这个还真的没有做过,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的没有做过,前来学习一下

急需有人解答!!!

网友B:
我也是来看看的,不会,帮不楼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来看看的,不会,帮不楼主啊

没事啊 那也谢谢了

网友C:
如是锂电池充电需加保护保护电路,控制保护电路的输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是锂电池充电需加保护保护电路,控制保护电路的输出即可

能详细点吗?有充电模块,有充电保护。我是在电源输入处加的开关,但是如果断开开关,就整块板子都断电了

网友D:
断开开关只是为了让仪表不工作?而你的仪表运行由STM32控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毛还要开关?STM32上写个程序检测充电,如果检测到正在充电就不运行控制程序就行了啊。

网友E:
只能默默地祈求你快点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断开开关只是为了让仪表不工作?而你的仪表运行由STM32控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毛还要开关?STM32上写个 ...

仪表运行不是ARM控制。开关是仪表的总开关。但充电时,在开关关断的情况下,液晶需要显示正在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默默地祈求你快点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仪表运行不是ARM控制。开关是仪表的总开关。但充电时,在开关关断的情况下,液晶需要显示正在充电。

其实,还没有人明白你的需求,你得先描绘出你的需求和产品形式才好给出建议。比如到现在为止,我脑海中理解的你要做的东西是:你有一款可充电的仪表,然后你需要在外部做一块充电管理电路,用来管理这款仪表充电。你要做的可是这样的东西?又或者你在设计仪表,仪表包括一个充电管理电路,就是你所说的用STM32控制的?理解不一样,给出的建议是不一样的。

发现有很多人问问题,直接把问题扔出来,然后周围的人会给出门类众多的答案。就好像有人说:哎呀,我脚好痛啊,大家告诉我怎么办啊。然后有人告诉你贴个药膏就行了,还有人说吃点止痛片,这些怎么能有很好的疗效呢?起码你得说明你的脚是不是摔了痛,或者被锐器划伤而痛吧?摔了需要消肿,伤了需要消炎。你指望医生只根据个“痛”字就治好你的病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其实,还没有人明白你的需求,你得先描绘出你的需求和产品形式才好给出建议。比如到现在为止,我脑海中理 ...

做的是一个仪表,充电模块等其他模块都完成了,就差一块主板了,主板上有st,控制着采集数据,液晶显示,按键,电机控制等外围模块。液晶要显示电池的充电状态。现在要求断开总开关的情况下,给电池充电,还要在液晶上显示正在充电的标志。如果断开开关的话,整个主板都断电了,包括控制器和液晶,就没办法显示充电状态了。需要给液晶单独供电还是应该怎么办,就不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做的是一个仪表,充电模块等其他模块都完成了,就差一块主板了,主板上有st,控制着采集数据,液晶显示, ...

现在有一点点明白了,你的仪表有个总开关,需要在总开关关闭的情况下仍然对仪表充电,对吧?

至少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要LCD显示那就必须给他供电,而控制器也必须供电。在总开关关闭的情况下这两部分仍然需要工作,那还有啥好说的呢,只能是单独供电而不受主开关影响啊 。

网友G:
我想楼主只能够从程序上下手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一点点明白了,你的仪表有个总开关,需要在总开关关闭的情况下仍然对仪表充电,对吧?

至少有一 ...

谢谢你啊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楼主只能够从程序上下手了啊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