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ld not open file:Embedded Workbench 6.5\arm\lib\Luminary\driverlib.a"

楼主:
如题:网上下载到一个代码,编译出现如图问题,我的IAR  版本是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
Fatal Error[Li001]: could not open file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arm\lib\Luminary\driverlib.a"

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一下路径里面是否有包括driverlib.a,没有的话设置路径。

网友:
没找到这个文件;
搜下这个文件在哪个目录下,加进来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路径里面是否有包括driverlib.a,没有的话设置路径。

这个路径设置在哪个里面,找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路径设置在哪个里面,找不到呢?

参考截图设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