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一个截止频率为10KHz的二阶低通滤波器

楼主:
求指教

网友:
具体参数呢

网友A:
二阶低通也有多种,至少分成有源无源两大类,细分的话种类更多。没有具体要求,无法设计。

网友:
按照截止频率公式计算RC不行吗?

网友:
楼上正解;
模电书上有最基本的电路,频率根据RC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阶低通也有多种,至少分成有源无源两大类,细分的话种类更多。没有具体要求,无法设计。

他只是说设计滤波器,没说要求。只要10k都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只是说设计滤波器,没说要求。只要10k都可

“他只是说设计滤波器”

“他”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