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的请教

楼主:
请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二极管,主要用途是什么?照片不是和清楚,外形是圆柱形,单边有一道红色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色环稳压二极管

色环稳压二极管

网友:
好像是色环稳压二极管,楼主百度一下色环稳压二极管就清楚了,图有点模糊色环看得不大清楚

网友:
应该是玻璃体二极管,稳压用的,那个色环应该是极性标示吧

网友:
贴片的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
象这种二极管,有可能是现在市场上浒最多的是1N4148,或特性相当型号。上面一般会有字的。

如果有绿色环,就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画个电路图看看究竟是什么作用

网友:
1N系列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
整流二极管整流二极管

网友:
测量一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好像是色环稳压二极管

网友:
以前买过稳压的,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有腿,你这没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