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我用LM317做的转24V的稳压电源,为什么一加上负载就

楼主:
一加上负载电压就会被拉低,,这是什么原因,求请教  谢谢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负载多大 电压拉低到多少呢

网友B:
输出阻抗的问题吧

网友:
不加负载的时候;
负载先接个电阻,比如1K,LM317有最小负载电流限制;
先调输出到24V左右;
另外你18欧姆负载,有点太重了,LM317不一定带的动;
输出电容太下,加个100uF/50V 的吧;

网友C:
要测量一下具体数值才能找到真正原因。相信楼主有万用表吧,只要有万用表就行。
主要测量:
1、317输入端电压
2、317输出电压。
3、输出电流。

网友:
检查:
输入功率和输入电压是否满足;
负载是否过大甚至短路。
另外,楼主图中317的输出侧滤波电容容量太低,输入侧则可能太大,楼主打算给什么电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多大 电压拉低到多少呢

不接负载输出24V   接10K测试电阻后 ,电压被拉低到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阻抗的问题吧

是阻抗太大还是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加负载的时候;
负载先接个电阻,比如1K,LM317有最小负载电流限制;
先调输出到24V左右;

上面的电路图是我在数据手册上看到的,18欧电阻没有用,而是直接接的负载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测量一下具体数值才能找到真正原因。相信楼主有万用表吧,只要有万用表就行。
主要测量:
1、317输入端 ...

输入端电压是24V  输出端加上负载后电压变成了2V多,,电流基本上算是没有 很小

网友E:
可以加个滑动变阻,慢慢调,
还有种情况是整流桥有问题,要用表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加个滑动变阻,慢慢调,
还有种情况是整流桥有问题,要用表测量

上面有一个4.7K的滑动变阻器,但接上负载后 调滑变对输出电压没有影响   另外那个整流桥怎么测是否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检查:
输入功率和输入电压是否满足;
负载是否过大甚至短路。

变压器的功率是30W  24V   我是用想用这个电源通过一个转10V的模块给电机驱动供电

网友E:
一般整流桥这玩意选择好没有问题,上边几位提出的问题还是认真排除一下,,,

如果整流桥选择不合适,也是问题
如何测试,给你背一段
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或指针表的RX100或RX1000档,测量两交流输入端到整流桥输出正端的阻值,若为开路或短路说明整流桥已坏.正常值应为400到2K欧姆.
还可测正端到输入端的阻值应为无穷大,否则为已坏.负端到输入端的阻值也应为400到2K才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整流桥这玩意选择好没有问题,上边几位提出的问题还是认真排除一下,,,

如果整流桥选择不合适,也 ...

测过了 ,整流桥木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的功率是30W  24V   我是用想用这个电源通过一个转10V的模块给电机驱动供电

继续检查负载。如果电机功率较大,那就不适合用线性稳压,而应选择开关电源。如果没有其它需要稳压的电路,仅电机供电的话是不需要稳压的,用电压差不多的直流电源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继续检查负载。如果电机功率较大,那就不适合用线性稳压,而应选择开关电源。如果没有其它需要稳压的电路 ...

功率要求是大于10W  不知算是大功率吗  这是个题  题目要求要自制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整流桥这玩意选择好没有问题,上边几位提出的问题还是认真排除一下,,,

如果整流桥选择不合适,也 ...

能不能再问您个问题:就是24V  1A   电源上写的1A是指什么  是电源最大输出电流吗  还是电源短路时候的电流,期待您的回复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再问您个问题:就是24V  1A   电源上写的1A是指什么  是电源最大输出电流吗  还是电源短路时候的电 ...

该电源允许的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
其实,楼主直接用7824就可以实现目的,何必用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