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e are no debuggable cpus?怎么解决

楼主:
目标配置编辑中出现,there are no debuggable cpus?怎么解决

网友:
没有可调试的CPU 目标配置的时候选择正确的CPU型号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但是点进去 他让选的型号 没有我这个F28335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但是点进去 他让选的型号 没有我这个F28335呀

是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