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内存不足和中断算法时间问题

楼主:
用msp430g2553做一个电能检测装置,20us进一次中断,在中断里面进行采样和ANF锁相算法的运算,现在出现了两个问题解决不了,1.内存不够,建立80以上的数组就提示空间不够,2.进中断后还没算完锁相运算就要要进入下一次中断了,由于终端算法必须要在一个周期内取多个点,所以中断时间不能加大,请问大神有什么解决方案吗?help!!!!!!!!!
#include "msp430g2553.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OP() __no_operation() //本句很重要是关于NOP在430里好不好用的问题
#define HT1621_CS BIT3;    //LCD 引脚定义
#define HT1621_WR BIT4;
#define HT1621_DAT BIT5;
#define  BIAS     0x52             //0b1000 0101 0010  1/3duty 4com
#define  SYSDIS   0X00             //0b1000 0000 0000  关振系统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define  SYSEN    0X02             //0b1000 0000 0010 打开系统振荡器
#define  LCDOFF   0X04             //0b1000 0000 0100  关LCD偏压
#define  LCDON    0X06             //0b1000 0000 0110  打开LCD偏压
#define  XTAL     0x28             //0b1000 0010 1000 外部接时钟
#define  RC256    0X30             //0b1000 0011 0000  内部时钟
#define  TONEON   0X12             //0b1000 0001 0010  打开声音输出
#define  TONEOFF  0X10             //0b1000 0001 0000 关闭声音输出
#define  WDTDIS1   0X0A        //0b1000 0000 1010  禁止看门狗

//ANF全局变量定义
        float sinevalue=0.0;
        float w=314.1593;
        float dc=0.0;
        float jibo=0.0;
        float jiboquad=0.0;
        float q=0.0;
        float sinesum=0.0;
        float f=50.0;
        float e=0.0;                                //ANF锁相中变所需
        float a1=0.0;
        float a2=0.0;
        float tim=0.0002;
        float shuju;
uint a[2],UI[20];
uint i,j,ad1,ad0,x;

const unsigned char Row[]={0x04,0x08,0x10};  //行为高电平扫描
const unsigned char Col[]={0x20,0x40,0x80};  //列检测高电平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KeyBuff = 0;  //定义为char的话存储的不是数值,不知为何
volatile unsigned int temp1,t;  //全局定义会不会对内存有优化,而不是每次调用函数都重新定义
void display1(int KeyBuff);

uchar  Ht1621Tab[]={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32个地址缓冲区
uchar SEG_7[10][2]=
{
  0xc4,0xc8,//00
  0x04,0x40,//01
  0x4c,0x88,//02
  0x4c,0x48,//03
  0x8c,0x40,//04
  0xc8,0x48,//05
  0xc8,0xc8,//06
  0x44,0x40,//07
  0xcc,0xc8,//08
  0xcc,0x48,//09
};//        定义0-9数字的二维数组

//ANF算法程序
void anf(float shuju)
{
    sinevalue =(shuju-512)*0.0007326*300;
    e=sinevalue-sinesum;
        dc = dc + e* 65 * tim;
        a1=w * q;
        a2= w * e;
        jibo = jibo+tim* (1.2*a2-w*a1);
        q=q+tim*jibo;
        jiboquad=-w *q;
        sinesum= dc + jibo;
        w=w-a2*q*0.1*tim;
        f=w* 0.159155;
}

//定时器中断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_init()
{
  TACCR0 =200;  //计到2500,约100s
  TACTL = TASSEL_2+MC_1+TACLR;  //设置TIMERA的时钟源为SMCLK(1M),8分频后(125K),计数模式为up,到CCR0再自动从0开始计数
  TA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ScanKey()
{

    //KeyBuff = 0;
    for(i=0;i<3;i++) //行扫描
    {
              x++;

        P1OUT = Row[i];  //行依次为高电平
//        __delay_cycles(1000);  //防抖延时,不知道该插到哪里
        if(x>10)
                        {
                                x=0;

        temp1 = P1IN & 0xe0;  //只取列的数据,PxOUT会影响PxIN的数据
        for(j=0;j<3;j++)  //扫描列
        {
            if(temp1 == Col[j])  //判断按键取值为那一列对应的值
            {
                KeyBuff =i*3+j+1;  //计算该按键对应的数值
            }
        }
    }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us)  //5,7,9
//{
//  while(--us);
//}
////-----------------------------------------------------------------------------------------
////函数名称:DelayMS()
////功    能: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MS(uint iMs)
//{
//  uint i,j;
//  NOP();
//    for(i=0;i<iMs;i++)
//    for(j=0;j<65;j++)
//  {
//   Delay(1);
//  }
//}

//-----------------------------------------------------------------------------------------
//函数名称:Ht1621Wr_Data()
//功    能:写数据函数,cnt为传送数据位数,数据传送为低位在前
//-----------------------------------------------------------------------------------------

//LCD屏写数据函数
void Ht1621Wr_Data(uchar Data,uchar cnt)
{
  uchar i;
  for (i=0;i<cnt;i++)
  {
        P2OUT &= ~HT1621_WR;
    NOP();
    NOP();
    NOP();
        if((Data & 0x80)==0x80)
        {
           P2OUT |=HT1621_DAT;
        }
          else
        {
           P2OUT &=~HT1621_DAT;
        }
    P2OUT |=HT1621_WR;
    NOP();
    NOP();
    NOP();
    Data<<=1;
  }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Cmd(uchar Cmd)
//功能描述: HT1621命令写入函数
//参数说明:Cmd为写入命令数据
//说    明:写入命令标识位100
//-----------------------------------------------------------------------------------------
void Ht1621WrCmd(uchar Cmd)
{
  P2OUT&=~HT1621_CS;
  NOP();
  NOP();
  NOP();
  Ht1621Wr_Data(0x80,4); //写入命令标志100
  Ht1621Wr_Data(Cmd,8); //写入命令数据
  P2OUT |= HT1621_CS;
  NOP();
  NOP();
  NOP();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AllData()
//功能描述: HT1621连续写入方式函数
//说    明:HT1621的数据位4位,此处每次数据为8位,写入数据总数按8位计算
//-----------------------------------------------------------------------------------------
void Ht1621WrAllData(uchar Addr,uchar *p,uchar cnt)
{
  uchar i;
  P2OUT &=~HT1621_CS;
  Ht1621Wr_Data(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
  for (i=0;i<cnt;i++)
  {
   Ht1621Wr_Data(*p,8); //写入数据
   p++;
  }
  P2OUT |=HT1621_CS;
  NOP();
  NOP();
  NOP();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_Init(void)
//功能描述: HT1621初始化
//说    明:初始化后,液晶屏所有字段均显示
//-----------------------------------------------------------------------------------------
void Ht1621_Init(void)
{
        int lk=0;
        lk++;
   P2OUT |=HT1621_CS;
   NOP();
   P2OUT |=HT1621_WR;
   NOP();
   P2OUT |=HT1621_DAT;
   NOP();
   if(lk>=2000)
   {
//   DelayMS(2000);                         //延时使LCD工作电压稳定
   Ht1621WrCmd(BIAS);
   Ht1621WrCmd(RC256);              //使用内部振荡器
   Ht1621WrCmd(SYSDIS);
   Ht1621WrCmd(WDTDIS1);
   Ht1621WrCmd(SYSEN);
   Ht1621WrCmd(LCDON);
   }
}
//-----------------------------------------------------------------------------------------
//函数名称:Initial()
//功    能: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ial(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闭看门狗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2 &= ~(DIVS_3);                     // SMCLK = DCO = 1MHz
  P2DIR=0xFF;
  P2OUT=0xFF;
}

//显示功能标识函数
void display1(int KeyBuff)
{
        if(KeyBuff>=1&&KeyBuff<=8)
        {
        if (KeyBuff==1)
        {
                        Ht1621Tab[14]=0;
                        Ht1621Tab[15]=0;
                        Ht1621Tab[15]=0x40;
        }
        else if(KeyBuff==2)
        {
                Ht1621Tab[15]=0;
                Ht1621Tab[14]=0;
                Ht1621Tab[15]=0x04;
        }
        else if(KeyBuff==3)
        {
                Ht1621Tab[14]=0;
                Ht1621Tab[15]=0;
                Ht1621Tab[15]=0x80;
        }
        else if(KeyBuff==4)
        {
                Ht1621Tab[14]=0;
                Ht1621Tab[15]=0;
                Ht1621Tab[15]=0x08;
        }

        else if(KeyBuff==5)
        {
                Ht1621Tab[14]=0;
                Ht1621Tab[15]=0;
                Ht1621Tab[14]=0x40;
        }
        else if(KeyBuff==6)
        {
                Ht1621Tab[14]=0;
                Ht1621Tab[15]=0;
                Ht1621Tab[14]=0x04;
        }
        else if(KeyBuff==7)
        {
                Ht1621Tab[14]=0;
                Ht1621Tab[15]=0;
                Ht1621Tab[14]=0x80;
        }
        else if(KeyBuff==8)
        {
                Ht1621Tab[14]=0;
                Ht1621Tab[15]=0;
                Ht1621Tab[14]=0x08;
        }
        }
}

//显示字符函数
void display()
{
          volatile long unsigned int i;
          uint qian,bai,shi,ge,count;

     count=4523;//扩大1000倍

                qian=count/1000;
                bai=count%1000/100;
                shi=count%100/10;
                ge=count%10;
                i++;
                if(i >=100 )
                {
                        i = 0;
                        Ht1621WrAllData(0,Ht1621Tab,16);//清除1621寄存器数据,暨清屏

                //第一位数码管
                  Ht1621Tab[6]=SEG_7[qian][0];
                  Ht1621Tab[7]=SEG_7[qian][1]|0x04;
//                  Ht1621Tab[7]=0x04;
                  //第二位数码管
                  Ht1621Tab[8]=SEG_7[bai][0];
                  Ht1621Tab[9]=SEG_7[bai][1];
                  //第三位数码管
                  Ht1621Tab[10]=SEG_7[shi][0];
                  Ht1621Tab[11]=SEG_7[shi][1];
                  //第四位数码管
                  Ht1621Tab[12]=SEG_7[ge][0];
                  Ht1621Tab[13]=SEG_7[ge][1];

                  Ht1621WrAllData(0,Ht1621Tab,16);//清除1621寄存器数据,暨清屏
                }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t lki=0;
  //主系统时钟切换为外部高速晶振

  // Configure Basic Clock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8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P2SEL=0x00;//P2为I/O模式
//  P2DIR|=0xff;//P2为LCD输出
  P1SEL|=BIT1+BIT0;//P1.0和P1.1设置为ADC功能A1和A2

                ADC10CTL1|=CONSEQ_3+INCH_1;//序列通道多次转换+最大通道为A2
                ADC10CTL0|=SREF_0+ADC10SHT_2+MSC+ADC10ON+ADC10IE;

                Initial();      //初始化子程序
                Ht1621_Init();          //上电初始化LCD

                P1DIR |= 0x1c; //P1方向,低位输出,高位输入
                P1REN |= 0xe0; //开启P1输入端电阻

                timer_init();

//                __delay_cycles(100);  //防抖延时,不知道该插到哪里
                lki++;
                if(lki>=100)
                {
                        lki=0;
                _BIS_SR(GIE);              //开总中断
                }

  for(;;)
{

        ScanKey();  //扫描按键

        display1(KeyBuff);

    display();//lcd显示
}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void)
{
     LPM0_EXIT;//退出低功耗模式
}

//--------定时器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            int hj=0;

                ADC10DTC1|=0x02;//一共采样8次
                ADC10AE0|=BIT0+BIT1;//+BIT3;//打开A0和A1的模拟输入通道
                ADC10CTL0 |=ENC+ADC10SC;//启动ADC
                ADC10SA=(unsigned int)a;//获取a[]的首地址。首先对A1、A0采样,放入a[0]和a[1]中。再对A1、A0采样,放入a[2]和a[3]中,如此循环下去。
                _BIS_SR(LPM0_bits+GIE);//低功耗模式0,开中断

                anf(a[1]);

         hj++;
         if(hj>=20)
         {hj=0;}
//锁相功能相关
                UI[hj]=a[1];
    TACCTL0&=~ CCIE; //关中断
}

网友:
有没有人帮忙一下啊!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那就想办法有没有简易的算法;

网友:
20us算一堆浮点数思则运算,能算完就相当不错了。
推荐你换一个MCU吧。

网友:
1.内存不够,建立80以上的数组就提示空间不够,2.进中断后还没算完锁相运算就要要进入下一次中断了,

1、看你要建什么类型的变量,自己算一下需要多大的空间,2553有多大的RAM,要是超了,那没办法,换MCU。如果够,那把那么多全局变量改改。看看生成的链接文件具体的RAM分配情况,配置更高的优化等级。

2、你在中断里,再促发ADC进行一系列的采样,你可以算一下20us的时间有多少个指令周期,再算一下这么多次采样和采样率需要的时间。是否已经超20μS。还有多少余量,这样的安排是否合理。提高主频是否可以。算法是否可以优化。

网友:
根据你这两个问题,430G系列的是满足不了你的需求的。20us要采样还要运算,首先ADC的采样速度要快,最好1M以上,另外你的算法中有乘除法还是浮点数,普通MCU应该也满足不了。最好找个带FPU的最少带硬件乘法器的MCU。还是换成一个32bit的MCU吧

网友:
430G2系列应该是完成不了任务的。
430G2最大主频率是16M,平均每条指令大约4-5个周期,20us内大约能完成60-80条指令,这还是简单的定点数运算指令条数,而浮点数指令一般需要20倍于定点数的指令,你这20us能执行3-4条浮点数运算就很不错了。(数据来源与网络,如有错误,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