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_tl-wn725n移植01_驱动篇

楼主:
恩,这个帖子我之前有发过,不过基本上没怎么介绍细节的东西,这里打算写个入门帖子,有兴趣的可以跟着做一下,有任何问题欢迎跟帖讨论。整个移植过程花费了几天时间,中间遇到了一些问题,基本上通过阅读configure、readme和install这三个就能定位问题了。
打算分三篇来讲,驱动篇、wpasupplicant篇、hostapd篇。前面两个之前已经弄好了,有时间在完善一下softap吧。

tl-wn725n v2版本使用的芯片是rtl8188eu,v1版本使用的是rtl8188cu。这里使用的是v2版本,可以在模块的usb接口上面看到版本。驱动包地址在git上面,地址如下,先下载他,后面我就直接开始介绍了,我习惯在工作之余使用txt来记录过程或者思路的东西,感觉比较清晰,带图片的那种word文档还是给初学者看的,繁杂也不便于管理,如果你真的去弄某个东西,有的时候只要一点提示就会ok了,老外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经常会搜索到这种readme,很不错,我在实际工作中都会使用,后面也采用这种方式来描述整个驱动的移植过程:
https://github.com/twd2/TL-WN725N-V2-Driver-for-Linux

一、准备工作
1、进入kernel源码测试me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 menuconfig
2、提示失败需要安装依赖包sudo apt-get install libncurses5-dev
3、再次测试OK,准备工作完成

二、编译内核
1、打开CONFIG_WIRELESS_EXT=y
2、使用kernel-2.6.x版本无需以下设置,针对kernel-3.2.x版本需要修改源码目录source/net/wireless/下的Kconfig文件,修改第一项为
                config WIRELESS_EXT
                bool "Wireless extension"
                default y
3、注意如下:
                Networking support--->Wireless--->Wireless extension--->y
                Networking support--->Wireless--->cfg80211 - wireless configuration API--->y
                Networking support--->Wireless--->cfg80211 - wireless extension sysfs files--->y
                Device Drivers--->Network device support--->Wireless LAN--->Realtek RTL8192cu/RTL8188CU USB Wireless Network Adater--->y
                Device Drivers--->Network deivce support--->Wireless LAN--->USB ZD1201 based Wireless device support--->y
4、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 zImage

三、编译wifi驱动
1、进入目录Makefile修改硬件和交叉编译器
                CONFIG_RTL8188E=y
                CONFIG_PLATFORM_ARM_S3C2K4=y
可以通过vi .config确认是否配置OK
                ifeq ($(CONFIG_PLATFORM_ARM_S3C2K4), y)
                EXTRA_CFLAGS += -DCONFIG_LITTLE_ENDIAN
                ARCH := arm
                CROSS_COMPILE := arm-linux-
                KVER :=
                KSRC := /home/develop/helper2416/kernel2416/
                endif

2、修改一处bug
                cd core/rtw_recv.c
                Line 3469
                sub_skb->tail = (sk_buff_data_t)((SIZE_PTR)sub_skb->data + nSubframe_Length);
改为
                sub_skb->tail = (u8 *)((SIZE_PTR)sub_skb->data + nSubframe_Length);

3、进入目录Makefile修改模块名称
                Line 180
                MODULE_NAME = 8188eu
改为
                MODULE_NAME = rtl8188eu
通过验证此处不可修改,编译有名称依赖

四、安装驱动
1、把编译好的8188eu.ko文件拷贝到目标板/lib/modules下面对应的目录中
执行如下命令,注意前面两条命令可不执行
                depmod -a
                modprobe 8188eu.ko
                insmod 8188eu.ko
2、重启板子等待板子启动,从启动信息中可以看到wifi驱动8188eu.ko已经被安装(注意自己添加安装启动项或者添加驱动安装启动等)
3、在板子的命令行中使用iwconfig来查看wireless设备
4、启动wlan0设备,命令为ifconfig wlan0 up
5、使用iwlist wlanX sc扫描周围的AP
6、注意此时只能连接WPE加密的路由器,建议大家使用没有密码的路由来测试。

因为iwconfig、iwlist等命令比较简单,不支持WPA加密机制,所以才有后面的wpasupplicant篇,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工具,很不错的,里面还有qt界面的图形化配置工具源码,可以编译到helper2416上面哦,类似手机搜索ap然后连接的那种界面。

附几张图吧:

1)insmod 8188eu.ko

2)tl-wn725n 插入

3)ifconfig wlan0 up

4)ifconfig wlan0

5)ifconfig

6)iwconfig

7)iwlist wlanX

网友:
注意两点

这个路劲是内核的路劲,
KSRC := /home/develop/helper2416/kernel2416/

驱动模块名称,默认不要修改,
MODULE_NAME = 8188eu

网友:
还有一点,建议使用3.2版本的内核,2.6版本的我也试了,有一些问题,两者过程有一些差异,我主要是以3.2为对象介绍,wpa篇,请参考下一贴。

网友:
tl-wn725n模块实物图片,树莓派上有用的,所以上次买的时候多买了一个。

网友A:
这个只需要一个.ko文件就可以,不需要固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需要一个.ko文件就可以,不需要固件吗?

可参考我下一篇帖子,有介绍驱动ko就够了,使用的话最好是用wpasupplican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参考我下一篇帖子,有介绍驱动ko就够了,使用的话最好是用wpasupplicant

我记得我之前移植的usb wifi还需要一个.dat文件拷贝到文件系统里,看来你这个wifi不需要这个固件,是完全开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之前移植的usb wifi还需要一个.dat文件拷贝到文件系统里,看来你这个wifi不需要这个固件,是完全 ...

你说的dat是固件相关的东西么
不太了解,linux下面一般都是有源码的

mcu上的wifi基本上都是固件+配置这种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dat是固件相关的东西么
不太了解,linux下面一般都是有源码的

我之前移植过RT5370的usb wifi,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http://blog.csdn.net/lanyang123456/article/details/7370805
这里面除了要编译生成一个.ko的模块,还需要
将rt5370驱动源码目录下的RT2870STA.dat拷贝到/etc/Wireless/RT2870STA/目录下(首先要创建/etc/Wireless/RT2870STA)
RT2870STA.dat就是我所说的固件,没有源码的,要使RT5370的usb wifi工作必须有这个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