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_tl-wn725n移植02_wpa-supplicant篇

楼主:
这个工具包移植,依赖的包比较繁杂,大家注意一下,想了解他的话请参考源码主页,搞wifi的人对这个包都是很熟悉的,相当熟悉应该说,吃透了这个包基本上25w的工作不愁了。 一、安装openssl
1、下载openssl-0.9.8e.tar.gz源码地址https://www.openssl.org/source/openssl-0.9.8e.tar.gz
2、解压源码,将wpa_supplicant-2.2/patch/openssl-0.9.8e-tls-extensions.patch拷贝到openssl-0.9.8e目录下
3、运行patch -p1 < openssl-0.9.8e-tls-extensions.patch安装补丁
4、进入openssl-0.9.8e目录,mkdir openssl-install
5、修改Makefile文件 vi Makefile
CC= arm-linux-gcc
AR= arm-linux-ar $(ARFLAGS) r
RANLIB= arm-linux-ranlib
INSTALLTOP=/home/develop/helper2416/TL-WN725N/openssl-0.9.8e/openssl-install
OPENSSLDIR=/home/develop/helper2416/TL-WN725N/openssl-0.9.8e/openssl-install
6、执行make和make install

二、安装wpa_supplicant
1、下载wpa_supplicant-2.2.tar.gz源码地址http://w1.fi/wpa_supplicant/
2、此处编译wpa_supplicant需要依赖openssl的lib/和include/,进入目录新建安装文件夹 mkdir openssl-install
3、进入wpa_supplicant-2.2/wpa_supplicant中执行如下命令
cp defconfig .config
vi .config
CC=arm-linux-gcc -L/home/develop/helper2416/TL-WN725N/openssl-0.9.8e/openssl-install/lib/
CFLAGS += -I/home/develop/helper2416/TL-WN725N/openssl-0.9.8e/openssl-install/include
LIBS += -L/home/develop/helper2416/TL-WN725N/openssl-0.9.8e/openssl-install/lib
LIBS_p += -L/home/develop/helper2416/TL-WN725N/openssl-0.9.8e/openssl-install/lib
4、执行make
5、编译不通过,需要屏蔽.config中的CONFIG_DRIVER_NL80211=y
6、重新编译成功,测试发现运行wpa_supplicant会有出现乱码的情况,推测是5中屏蔽导致的问题

三、安装libnl
1、下载libnl-1.1.tar.gz源码地址http://www.infradead.org/~tgr/libnl/files/libnl-1.1.tar.gz
2、解压源码,进入使用./configure --help查看相关,新建安装文件夹 mkdir libnl-install
3、使用./configure --prefix=/home/develop/helper2416/TL-WN725N/libnl-1.1/libnl-install(注意可以使用$(pwd)/libnl-install替代)
4、修改生成的Makefile.opts文件如下
CC := arm-linux-gcc
AR := arm-linux-ar
5、在/include/netlink-local.h的28行加一个头文件#include <limits.h>
6、修改lib/route/link/vlan.c添加如下内容
#ifndef VLAN_FLAG_REORDER_HDR
#define VLAN_FLAG_REORDER_HDR 0x01
#endif
7、执行make和make install命令

四、重新安装wpa_supplicant
1、修改.config文件添加libnl-install/include和libnl-install/lib
2、修改libnl-install/include/linux/genetlink.h为3.2.x内核中的头文件,测试发现不行,在.config中直接添加内核的/include/linux/路径编译成功

五、在进一步就完成了
1、wpa_supplicant源码src/drivers/driver_wext.c wifi_driver
ioctl[SIOCSIWAP]: Operation not permitted
WEXT: Failed to set bogus BSSID/SSID to disconnect
参考具体函数:
static void wpa_driver_wext_disconnect(struct wpa_driver_wext_data *drv)
static int cfg80211_netdev_notifier_call(struct notifier_block * nb, unsigned long state, void *ndev)
2、内核RAW socket支持宏,
socket(PF_PACKET): Address family not supported by protocol
具体解决方法:
内核不支持RAW socket,编译内核时把CONFIG_PACKET选项打开CONFIG_PACKET = y
If we use CONFIG_PACKET=m instead of CONFIG_PACKET=y we'd need to include af_packet.ko into the initramfs for netboot installation.
手动加载af_packet.ko显示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加载正常
#insmod af_packet.ko
3、关于wpa_supplicant说明
/etc/wpa_supplicant.conf正确配置
# WPA-PSK/TKIP
ctrl_interface=/var/run/wpa_supplicant
network={
ssid="XTRAMUS"
scan_ssid=1
key_mgmt=WPA-EAP WPA-PSK IEEE8021X NONE
pairwise=TKIP CCMP
group=CCMP TKIP WEP104 WEP40
psk="AABBCCDDEF"
}
4、初步确认运行wpasupplicant时提示的错误分析,问题出现在第二条(内核RAW socket支持宏),需要重新编译内核。

关于wpa_supplicant的使用,主要步骤简单说一下,可以参考源码主页的doc文档。 1)新建文件/etc/network/interfaces,添加如下内容
auto wlan0
wpa_supplicant -Dwext -iwlan0 -c/etc/wpa_supplicant.conf

2)/etc/wpa_supplicant.conf正确配置
# WPA-PSK/TKIP
ctrl_interface=/var/run/wpa_supplicant
network={
ssid="XTRAMUS"
scan_ssid=1
key_mgmt=WPA-EAP WPA-PSK IEEE8021X NONE
pairwise=TKIP CCMP
group=CCMP TKIP WEP104 WEP40
psk="AABBCCDDEF"
}

3)可以通过手动方式启动来测试wpa_supplicant.conf配置是否有用。 照旧贴图说明如下: 1)ping eeworld 2)ping baidu

网友:
由于板子没在边上。所以一些关于驱动安装、wpa_supplicant启动的脚本就没贴上来了,有问题大家跟帖讨论。
每个源码包都有点大,估计也传不上来了,大家按照我给的地址去下载吧。上传编译好的文件给大家测试,不知道有没有更新哦,在我的虚拟机里面的。

注意两点:
1)注意2和3的位置,我这是原始版本有思路体现的,之前未使用nl库尝试了一下。

2)注意文中的/home/develop/helper2416/xxx这些目录,需要自己体会。

网友A:
吃透wpa-supplicant,楼主是指工作中会修改wpa-supplicant的源码吗,所以需要吃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吃透wpa-supplicant,楼主是指工作中会修改wpa-supplicant的源码吗,所以需要吃透吗?

机理吧,过程很复杂,涵盖的知识也挺多的80211协议栈,驱动继承啊什么的,主要还是在流程、协议栈和加密之类的吧我也不太清除,不搞这一行。

网友:
这个很牛啊,这个软件里面的东西很多,算法什么的还是很复杂的。作为用户,知道怎么编译和使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