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
求如下图1所示传感器,参数指标如图2。供电最好能够+-3.3V,频响能至10K。有使用过或者生产的请PM我

图1

图2

网友A:
这个怎么应用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应用的啊?

测振动 正负电源供电 输出加速度信号http://baike.baidu.com/view/2124088.htm?fr=aladd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振动 正负电源供电 输出加速度信号http://baike.baidu.com/view/2124088.htm?fr=aladdin

哦!
那可能跟进口的磁致伸缩检测部分的一样的

就是不知道这个传感器需要那些参数去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