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蓝牙专业术语概述E--L

楼主:
继续普及蓝牙专业术语
E
    EIA Electronics Industries Association 美国电子行业协会
    ESMR Enhanced Specialized Mobile Radio 增强型专用移动无线电
    ETSI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欧洲电信标准组织
F

    FCC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联邦通信委员会
    FEC Forward Error Correction 前向纠错码 前向纠错,对于 payload 数据,这种纠错
编码目的是减少数据重发的次数。在蓝牙中,存在两种版本的前向纠错方法, 1/3 FEC 2/3  FEC 1/3 FEC 仅仅是使对每个信息位重复三次,而 2/3 FEC 则是个缩短的 (15, 10) 海明码。
    FH Frequency hopping 跳频
    FHS Frequency Hop Synchronization 跳频同步 这是个特殊的控制包,其中包含了设备
BD_ADDR 以及源设备(source)的时钟(source)信息。它包含 144 个信息位和 16 位的 CRC 码。Payload 采用的是 2/3 前向纠错编码(FEC ),可以使得payload 的总长度达到 240 位。FHS 包覆盖单一的时隙。
    FIFO First In First Out 先进先出
    Frequency Hopping (Selection) 跳频选择 跳频序列包括寻呼序列(page sequence)和寻呼响应序列(page response sequence), 这些都用在寻呼过程中(page procedure)。在查询过程中(inquiry procedure)存在查询序列(inquiry sequence )和查询响应序列(inquiry response sequence)。最后,蓝牙系统中,主跳频序列是信道跳频序列(channel hopping sequence)。
    FSK Frequency Shift Keying 频移键控 一种调制方式
    FTP File Transfer Protocol 文件传输协议
    FW Firmware 固件 一般指硬件中程序
G

    GAP Generic Access Profile 通用访问应用 该应用描述了一种设备发现和访问另外一种设备的机制,而此时,这两种设备不共享普通的应用程序。
    General discoverable mode一般可发现模式
    GFSK Gaussian Frequency Shift Keying 高斯频移键控
    GIAC General Inquiry Access Code 通用查询访问码 这个缺省的查询码用来发现规定范围内的所有设备。
    GM Group Management 组管理
    GOEP Generic Object Exchange Profile 通用对象交换应用
    GPRS Generalized Packet Radio Service 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SM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 是在欧洲和美国使用的数字蜂窝通信技术,GSM 为其用户提供多种形式的服务,如短消息服务等。
    GSTN General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   通用转换电话网络
    GUID Globally Unique Identifier 全球唯一标识符
    GW Gateway 网关 具有蓝牙功能的能够连接到外部网络的基站
H

    HA Host Application 使用蓝牙的主机应用软件
    HCI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主控制器接口 在应用层(可选)为 LMP Baseband 层提供命令接口。
    HDLC High level Data Link Control 高级数据链路控制协议
    Headset 耳机或听筒 一个话筒和耳机,用来进行交谈。耳机可以直接连接到蜂窝设备,或者远程使用蓝牙通信技术。
    HEC Header-Error-Check 头校验码 使用主设备(master device)的UAP,就会生成这个 8 位的字,但存在两个例外:一个是在 FHS packets 中使用主寻呼响应时,使用的是子设备的UAP,另外一个是,在发送查询响应时,使用的是 DCI value
    HID Human Interface Device 人机接口设备
    Hold mode 保持模式 同步到微微网中的设备进入的一种节能模式,此时设备的活跃程度降低了。主单元可以把子单元的设备置为保持模式,此时,子单元仅仅只有其内部计时器在运行。子单元也可以请求进入保持模式,一旦子单元从保持模式转换出来,就立即恢复数据传输。对于三种节能模式(呼吸、保持和停止模式)来说,保持模式的节能效果居中 (即具有中等程度的节能效果)
    Host 主机
    HPC Handheld Personal Computer 掌上电脑
    HS Headset 带在头上的耳机或听筒
    HTTP   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 超文本传输协议
    HV High quality Voice 高保真语音 e.g. HV1 packet 用于同步链路(SCO link)的语音包, HV1 包携带 10 个字节的信息,采用的是 1/3 前向纠错编码(FEC)。HV2 包携带 20个字节的信息,采用的是 2/3 前向纠错编码(FEC)。 HV3 包携带 30 字节的信息,没有采用前向纠错编码(FEC)。HV 包中没有 CRC 或者 payload 头。
    HW Hardware 硬件
I
    IAC Inquiry Access Code 查询访问码 在查询过程(inquiry procedures)中使用,可以是两种类型之一:对于特定的设备是专用查询码 Dedicated IAC)类型,对于所有的设备,是通用查询码(Generic IAC)类型。
    ICS Iridium Communication Systems 铱星通讯系统
    ID packet ID 一个用于寻呼、查询和响应过程的 68 位的数据包,主要 由设备访问码(DAC)或者查询访问码(IAC)组成。
    Idle mode 空闲模式 当设备没有同其他设备建立连接时,就处于空闲模式。在该模式下,设备可以发现其它设备。一般来说,设备发送查询码(GIAC, DIAC)给其他设备。任何允许查询的设备将响应该信息。之后,相关设备会决定建立连接。
    IDEN Integrated Digital Enhanced Network 集成数字增强网络
    IEEE Institute of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IETF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nternet 工作任务组
    Initiator 启动程序
    Inquiry (hopping) response sequence 查询(跳跃)响应序列 查询响应序列覆盖了 32 种响应频率(对于 23MHz 来说,有 16 种),这些频率都同当前的查询跳频序列一一对应。主设备和子设备使用不同的规则来获得同样的频率。
    Inquiry (hopping) sequence查询(跳跃)序列 这是个 32 种频率序列 (对于 23MHz 系统有 16 ) ,在使用 GIAC LAP 或者 DIAC LAP 的时候,就会计算出该频率。序列的相位可以从内部单元时钟(native units clock)计算出来。在计算 32 种频率时,主中央频率和其他 31 种频率之间的偏移量为+/- 16。每隔 1.28 秒就会计算出一个新的中央频率。要处理所有这 32 种频率,查询跳跃序列在 2 个查询系列中进行切换,每个系列有 16 种频率。
    Inquiry Procedure 查询过程
    Inquiry Response State 查询响应状态 当设备接收到一个查询包之后,可以用查询响应包进行响应(一种 FHS 包)。通过使用查询响应跳频序列( inquiry response hopping sequence)进行发送。
    Inquiry Scan State 查询扫描状态 当设备想接受查询包时,就会进入查询扫描状态。扫描是根据查询跳频序列进行的。
    Inquiry State 查询状态 一旦设备想发现新的设备,就会进入查询状态,此时,该设备就向规定范围内的所有设备广播出其查询包(ID packet),包中包含了 IAC。通过使用查询调频序列把包发送出去。在查询状态的设备也可以接受查询回复(FHS packets),但是,该设备不会对这些包进行确认。
    Intelligent peripheral 智能外设
    IP Internet Protocol 互联网协议
    IPX Internetwork Packet exchange互联网分组交换协议
    IrCOMM Infra-red Communications 红外通信
    IrDA Infra-red Data Association 红外数据联合会
    IrMC Infra-red Mobile Communications 红外移动通信
    IrOBEX Infra-red Object Exchange 红外对象交换协议
    IROM Internal Read-Only Memory 内部的只读存储器
    ISDN 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s 综合服务数字网络
    ISM Industrial, Scientific, Medical 工业、科学、医疗
    ITT Implementation under Test 在测试实现
    ITU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国际电信联盟
    IWF Interworking Function 互联功能
J

    JATE Japan Approvals Institute for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日本电信设备审批机构
    JTAPI Java Telephony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Java电话应用程序设计接口
K

    Key Management 密钥管理
    Known device 已知设备 指至少存储了蓝牙设备地址的设备
L

    L_CH Logical Channel 逻辑信道
    L2CA Logical Link Control and Adaption 逻辑链路控制和适配
    L2CAP Logical Link Control and Adaption Protocol 逻辑链路控制和适配协议 该协议支持高层协议多路复用技术,包分割和重组装技术,以及传达服务信息的质量。
    LAN Local Area Network 局域网
    LAP Lower Address Part 低位地址段 蓝牙设备地址(BD_ADDR)的24 位部分。
    LAP LAN Access Point 局域网接入点
    LC Link Controller 链路控制器 链接控制器管理对其他蓝牙设备的链接。它是个低层的基带协议管理者。
    LC Channel LC Channel control channel 链接控制信道蓝牙系统中定义的 5 种逻辑 信道(logical channels)之一。该信道映射到包的头中,用来控制低层的控制信息。除了不带包头的 ID packet 包之外,其余的每个包都携带 LC 信息。
    LCP Link Control Protocol   链路控制协议
    LCSS Link Controller Service signaling 链路控制器服务信令
    LFSR Linear Feedback Shift Register 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 在蓝牙中用来生成 HEC CRC
    LIAC Limited Inquiry Access Code 有限查询访问码
    Limited discoverable mode 有限的可发现模式
    Link ACL link
    Link key 链接关键字 用来建立两个设备之间的连接的鉴定关键字。
    LM Link Manager 链路管理 链路管理软件实体负责管理如下事务:建立链接,鉴定,链路配置,以及实现其他协议。
    LM Channel Link Manager Control channel 链路管理控制信道 蓝牙系统中定义的 5 种逻辑信道(logical channels)之一,该信道传输的是在主设备和子设备之间链接管理器之间交换的控制信息。控制信息是通过 SCO 或者 ACL 链接进行传输的。
    LMP Link Manager Protocol 链路管理协议 用于链接设置和控制。LMP 协议数据单元(PDU)信号是通过接收方的链路管理器(Link Manager 进行解释和过滤的,并不传送到高层。
    Lmp-authentication 链路管理协议认证 这是链路管理协议(LMP)中的一个过程,用于验证远程设备的身份。该过程的实现基于一个挑战-响应机制,通过使用一个随机数,一个密钥,以及非发起设备的蓝牙设备地址(BD_ADDR)。所用的密钥可以先前已经交换过的 link key 或者基于 PIN 创建的初始密钥。
    Lmp-pairing 链路管理协议配对
    LocDev Local Device 本地设备
    Logical Channel 逻辑信道 蓝牙系统中定义了 5 种逻辑信道,LC LM 控制信道,以及 UAUI US 用户信道。在包头中传输的是 LC 信道传输,所有其他信道在包的 payload 中进行传输。
    LOP Low Power Oscillator 低功率振荡器
    LSB Least Significant Bit 最低有效位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欢迎跟帖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