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TM4C1294NCPDT,调试软件是keil4.73,为什么我的串口0和串口1能进中断服务程序,儿串口2不行。(程序的基本配置肯定没有问题)求各位大神解决。在此谢谢了

网友:
发送可以吗?
中断名对不?
引脚设置是否正确,拿示波器看下,发送和接收脚有无数据;

网友:
我用得是keil分部调试,就是因为不能跳到中断里面,好像是编译气窗口都没有生成可执行代码。

网友:
你先看看能不能发送。别用分步调试了,实际运行才能看到最真实的效果。

网友:
关键是编译都不能生成二进制代码,而且你跳不进中断,就无法测试。关键是我的串口初始化的时候,不用中断能发数据,用中断肯定的不行。

网友A:
楼主能给份串口程序看看吗,我TM4C1294的程序接收数据错误,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给份串口程序看看吗,我TM4C1294的程序接收数据错误,郁闷啊

StellarisWare\examples\peripherals\uart 里边就有的

网友:
仔细看看管脚的配置,是否打开了第二功能,因为有的 IO 默认第一功能不是 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