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 芯片的用法及编程讨论

楼主:
最近有接触I2C 芯片24LC128,A0、A1、A2它们接高低电平有什么含义?另I2C总线编程所用到的软件及如何控制连接IC SCL与SDA的其他器件,请了解的坛友告详解,谢谢

网友A:
建议把IIC的原理看一遍,A0、A1、A2 的高低代表地址,SCL,SDA,两条线把所有IIC器件连接起来,这些器件相当于并联,通过地址确定哪个器件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IIC的原理看一遍,A0、A1、A2 的高低代表地址,SCL,SDA,两条线把所有IIC器件连接起来,这些器件相当 ...

你说的是硬件方面,软件编程用的是哪个?(.bin文件,我知道的有ADS1.2)。有没有这方面的案例可供参考,各位大侠都可参与,谢

网友:
I2C主要看时序线,I2C总线在传送数据过程中共有三种类型信号:开始信号、结束信号和应答信号。按时序图写程序,,

网友:
芯片的数据手册里都有说明啊,好好看看手册吧。如果你写过单片机程序,就用现在的单片机,现在的开发软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硬件方面,软件编程用的是哪个?(.bin文件,我知道的有ADS1.2)。有没有这方面的案例可供参考, ...

软件编程就是根据你的A0,A1,A2的高低电平决定地址

网友:
熟悉硬件了再可以编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