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程序

楼主:
我想用MSP430编写程序,怎样通过编程输出显示已知频率的幅度值啊

网友:
通过显示屏或串口显示呗;

网友:
使用示波器看~

网友:
有两种方法:
1:你不停采集你所说的一直频率的信号,然后数据处理出幅值
2:用外围电路,比如峰值检测电路,有效值检测电路这样,把幅值转换出来,再用单片机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