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iki 电机的使用方法

楼主:
手头有一个减速电机 Namiki ,型号22CL-350PG 80:1的,但是现在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它!准备做毕设,所以先请教下大家。谢谢

网友:
单独看型号,看不出来~
减速电机,就是电机轴出来后,有一组齿轮组减速~
电机有可能是有刷的普通电机,步进电机,交流伺服电机等。
建议上个电机PP的照片,电路板的照片

网友:
既然知道公司名和产品型号,建议网上搜寻。

网友:
进口的吗 找中国的销售代理问问吧

网友:
这个我用过 ,蓝白线是他的电机的两根线。另外四个是他的两个测速光电的编码盘的线。这四个线的线序是:面向编码器的电路板,在右下角的四个焊点中左上为正,右下为负。另外两路为两路信号。千万别接错了哦。否则就把光电对管烧了。

网友:
搜一下型号,看看有没有。看看电路板上的元件,分析一下结构。找到电机两极的控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