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关于四旋翼飞行器的问题

楼主:
本人及其小组第一次参加校电子设计大赛,题目为制作四旋翼飞行器,以前没有任何制作经验,求做过该项目或者有经验的大神们给点指导,如何下手操作,关于其芯片程序又如何写,本人不甚感激!!!

网友A:
初学搞个一两个月差不多入门了

网友B:
这个要看你做多少了,电调是自己制作还是买成品。然后还有飞控,遥控器等。如果制作某一部分还是比较容易的,全部做的话,工作量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做多少了,电调是自己制作还是买成品。然后还有飞控,遥控器等。如果制作某一部分还是比较容易的 ...

应该是以自己制作为主,不用遥控器的,小弟没有任何经验,请求大神提供一点思路,该从哪里开始下手,多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初学搞个一两个月差不多入门了

小弟完全不知道从哪下手,求大神给予指点,该如何弄,设计思路及方法步骤,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弟完全不知道从哪下手,求大神给予指点,该如何弄,设计思路及方法步骤,谢谢啦

一开始还是买模块成品吧,自己组装一下还好,学一段时间慢慢自己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开始还是买模块成品吧,自己组装一下还好,学一段时间慢慢自己做一些。

你是王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