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实时检测到的电压值用数码管显示

楼主:
请问一下如何将实时计算得到的电压值用数码管显示,比如电压为220V如何用数码管显示出来,实现这个显示的原理是什么?谢谢了

网友A:
这种原理随便百度一下资料一堆,而且还带图文解说的,问问题之前还是要先自己尝试一下
你就搜:数码管显示原理

网友:
数码管的驱动显示,不复杂,纯粹是IO口的开关问题

网友:
可能是我没说明白,我想请教的是如何把一个时变的计算结果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原理随便百度一下资料一堆,而且还带图文解说的,问问题之前还是要先自己尝试一下
你就搜:数码管显示 ...

可能是我没说明白,我想请教的是如何把一个时变的计算结果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