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搭建一个外网服务器?

楼主:
我现在搭建的一个网页服务器可以在本地的电脑都可以访问到,请问怎样可以让外地的网络也可以访问到我这个网页?

有玩过的朋友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
貌似听说过路由器端口转发可以完成这项工作……

网友A:
申请域名,然后做域名映射。没有域名的话,需要告知对方服务器的IP,会很麻烦的。

网友:
申请域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申请域名,然后做域名映射。没有域名的话,需要告知对方服务器的IP,会很麻烦的。

先直接用IP地址进行测试,如果是不是我在阿里云的服务器上面申请一个公网的IP就可以了,把我的服务器搭建到里面就行呢?

网友:
域名只是做地址的解析,直接用IP地址就可以了,测试用,无所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直接用IP地址进行测试,如果是不是我在阿里云的服务器上面申请一个公网的IP就可以了,把我的服务器搭建 ...

那是虚拟服务器,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