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231采用SBW仿真的问题

楼主:
手头有一块G2553的板子,上面有板载仿真器ezFET,SBW接口的,现在我想用板载的仿真器去给2231仿真,但是好像提示无法连接到target。
连线是仿真器TEST<--->2231TEST,仿真器RST<---->2231RST。经过测试这样是可以给MSP430F2013仿真的,也可以给另外一块裸板上的2553仿真,就是G2231不行。是不是2231在SBW连线上有讲究?

网友:
共地没有?
一般情况下这样接是没问题的。
我现在画的板子都只留Vcc GND RST TEST四根线,G2231本来就属于Value Line,是G2开发板直接支持的单片机。
另外,你没有忘记把开发板上自带的单片机取下吧?

网友:
板子不稳定;
连接线接错了,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地没有?
一般情况下这样接是没问题的。
我现在画的板子都只留Vcc GND RST TEST四根线,G2231本来就属 ...

感谢。
我现在是用的G2553 launchpad上右下角J6的GND作为SBW仿真的地的,根据MSP-EXP430G2 Hardware Design Files这个J6的地是和仿真器的地直接相连的。而且确实采用这种接线可以仿真MSP430F2013(和G2231完全一样的引脚)裸片。但是换成2231就提示找不到器件,不知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不稳定;
连接线接错了,都有可能

就4根线啊我还是有信心接对的。板子嘛一个是官方的,一个只有14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
我现在是用的G2553 launchpad上右下角J6的GND作为SBW仿真的地的,根据MSP-EXP430G2 Hardware Des ...

launchpad板子上所有的地都是相连的。
那先检查一下Vcc是否正常吧,如果要用launchpad供电,那么J3的Vcc跳线要接上。
launchpad上的单片机要取下来,不然两个器件连在SWB线上可能会出错。
还有,不排除G2231本身损坏了。建议更换一片G2231试试。
我前几天就因为BUCK电路损坏,12V电压直接加在G2231上,烧了好几片单片机。
另外,还可以尝试使用FET-Pro430-Lite软件读取一下单片机的程序,如果是芯片选错了FET-Pro430-Lite能够识别出来并正确读出的。

对了,你的G2231是什么封装?如果是DIP封装可以直接插在launchpad插座上烧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unchpad板子上所有的地都是相连的。
那先检查一下Vcc是否正常吧,如果要用launchpad供电,那么J3的Vcc ...

感谢!
已排查出问题。淘宝购买的5片2231有2片坏的,正好我焊好测试的这两个都是

网友:
看了,学习中,有一点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