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引脚作为中断源的几个疑问

楼主:
我程序中有几个中断子程序 由GPIO引脚双边沿触发(实际引脚并没有连接外设只是当做一个标志位使用)
疑问1:如果我将GPIO设置为输入 GPIOSET和GPIOCLEAR能对改变引脚电平而触发中断吗?
疑问2:如果我将GPIO设置为输出 GPIOSET和GPIOCLEAR能改变引脚电平而触发中断吗?

网友A:
实际上,楼主所提的问题,都在这张图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楼主所提的问题,都在这张图上:

这图我也看了很久我也有自己的砍伐 因为现在做实验波形的不出来 所以急着排除是不是这步错了到底
我的想法是要设置为输出  并用GPIOSET触发中断这样做对吗?

网友A:
你看红线那一路,输出数据是可以反映到PIE那里的。

实际上,楼主实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红线那一路,输出数据是可以反映到PIE那里的。

实际上,楼主实验一下就知道了,

哦 谢谢解答 按照输出触发中断好像还有问题 改天还是要好好实验下